关于solidworks2012的安装方法

楼主(2016-06-18):
大家有谁知道solidworks2012的安装方法

楼主:
忘了一点,solidworks2012 SP3.0

网友:
这问题真是让人无语,各种安装方法,网上一搜一大堆。

网友:
首先断其网络,点开安装程序,一直安装下去,最后激活OK!可以使用了!!从头到尾,断网!!!!!

网友(点评):
百度下一个就行了,带图解教程

网友:
楼上正解,要断网。可以网上搜教程

网友:
验证序列号的时候断网,弹出对话框后点取消就可以了,其他的按步骤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