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动气缸的角度问题

楼主(2016-06-18):
请问一下,摆缸可以实验两个摆动角度吗?初始位置为0度,第一个位置为90度,第二个位置为180度。
或者顺时针摆90度,逆时针摆90度。
有这样的摆缸么?
一次只需要摆动一个角度,例如摆动90度,回到原点。或者摆动180度,回到原点。
不需要先摆到90度,再摆到180度,然后回到原点。

网友:
一般的都是两个位置,加三位五通阀可以控制多个,不过中间的控制不如人意

网友:
你可以把两个摆缸摞起来用。

网友:
多角度控制的还是使用电摆缸吧,如果一定要使用气动摆缸就需要加机械限位。

网友:
用2个不就行了,能花多少钱,要是加一坨结构说不定更贵

网友:
目前,多数摆动缸都可以再增加一个中位。控制时候再增加一路气控制,你就可以实现 正90 负90 ,以及中位了,只要有三个位置你就想怎么控制都行了、常用的FESTO SCHUNK DE-STA-CO 都有这种摆动缸。

网友(2016-09-30):
2个应该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