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凸焊螺钉时,哪些因素会是螺钉虚焊脱落,对于此种情况,如何进行挑选检测

楼主(2016-06-18):
请教高手,凸焊螺钉时,哪些因素会是螺钉虚焊脱落,对于此种情况,如何进行挑选检测!
我司在生产一种支架时,需要将螺钉凸焊至支架上,螺钉面有三个小平面,凸焊机通过加压与支架焊接。目前,发现每批次1000件中,存在3-4件螺钉异常脱落。图纸要求静压顶出力大于190KG,实测不良可以达到500KG,但是,只要一敲击1-2下,螺钉就能异常脱落。
请教高手一下几点:
1、什么情况下,螺钉容易引起虚焊(凸焊时,上下都是铜电极帽)PS:不是批量不良,3-4/1000件,但是,客户装车有风险很大;
2、如何将静压力,转化成冲击试验,具体冲击块质量多少,冲击高度多少,如何定义,是否存在这样的转换;
3、我司目前采用榔头敲击的全检方法,所有产品敲击1-2下后,若螺钉不脱落,判定为合格品,反之,不合格。但是,采用敲击的方法,缺乏标准化/量化,选别差异太大;
4、我司目前的挑选方式,是否可行,若不可行,应该采用哪种方法,对后续生产的产品,进行全检(PS:我司研发部不能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
以上,跪求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1、这个件工作时的载荷方向?按说应该是用螺纹将另一个件“拉”在支架上,那么螺钉应该受拉力,工作时不可能有压力或冲击使螺钉脱落。反之,如过有载荷使螺钉脱出,凭那几个焊点承受载荷就是错误的设计,因该将凸台翻过来才对。2、图纸要求190kg载荷,500kg又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用锤子敲打?如果确有这样做的必要,为什么不修改图纸?3、用锤敲打,属于冲击载荷实验,应该给出实验标准,外人不好瞎出主意。过于严格、脱离实际需要的检验,徒然增加制造成本。4、不合格率稳定在千分之三、四,说明工艺系统存在固有缺陷,电流是否稳定?变化范围?现场、工件是否符合清洁要求?焊接接触面的精度,是否保证焊点可靠接触?冲孔是否有飞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个件工作时的载荷方向?按说应该是用螺纹将另一个件“拉”在支架上,那么螺钉应该受拉力,工作时不可 ...

图纸是客户要求,还是大众提供的,理论顶出力≥190kg,我们实测了顶出力可达500kg,但是,一敲击或者落地之后,一些不良品,螺钉就会脱落。
采用锤子敲击的办法,是无奈之举,这个属于性能测试,没法肉眼识别看外观,只能敲击,如果敲击脱落,就判定为不合格品。
不知,高手,有无挑选的好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纸是客户要求,还是大众提供的,理论顶出力≥190kg,我们实测了顶出力可达500kg,但是,一敲击或者落地 ...

如此说来,是那个190kg的要求没有完全反映实际情况,后续的生产过程中存在受到冲击的可能,那么就因该追踪、测量冲击发生的情形,根据可能的冲击强度设定抗冲击的标准,比如质量为m的击锤从高度H的落下,以角度alf冲击工件某部位……,还有,在脱落与“纹丝不动”之间还可能有些中间地带——撞歪了,但没有脱落,怎么算?

再说,“用锤子敲击”是否有作业标准?每次敲击的力度是否一致?是否有可能有千分之三、四的检验中敲击力度太大了?

回到问题的源头,190kg有问题,需要提高标准,那么原有的焊接强度应该不够,焊接设计需要重新做,需要提高焊接强度。

在技术要求,实验标准,实验条件都能明确的前提下,如果任然存在那个千分之三、四,就应该深入审查工艺条件是否稳定。毕竟与可接受的66.07PPM相差太大了。

说到挑选方法:按规范的条件敲不下来,工件合格,反之不合格。愿意、老板也承受的起,就这么干。但就现代汽车零部件的制造而言,并不是个适宜的做法,毕竟这个实验有相当的破坏性,不合格就意味损失、浪费。所以最重要的并不是挑选,是在制造环节进行控制,消除非正常因素,降低不良率。

归纳起来思路就是:1、确定用冲击实验取代静压力试验。2、确定冲击实验和验收标准。3、建立符合标准的实验条件。4、审查、改进工艺条件,提高工艺能力。

网友:
支架光孔改为螺纹孔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