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17光轴棒材哪里买?

楼主(2016-06-19):
一般中碳钢调质硬度30研磨长条棒材,只做车铣加工;若有Cr40合金钢也行,只要具有相当中碳钢抗拉强度又可车铣机加即可

淘宝所见多为电镀气缸杆,师傅买了几枝模具用光圆棒,才知硬化层只有1mm,难承受弯曲应力,类似下图是原前轮轴样式,阶段圆棒订制品,轴径15,今改款简化工艺以17轴中碳钢取代

网友:
这是嫩那个小车的部件吧?

网友(点评):
俺头像前轮轴

网友:
光轴木有17的通用规格,且只有表面高频。
还是按照一般零件去加工。
量大就找外地加工厂。

网友(点评):
看过卖16,18的轴,看来还是得订制了,谢谢!

网友(点评):
直线光轴是配直线轴承用,或用Ø16 GCr15 的直线光轴,有g6 的规格。

网友(点评):
看来光轴只做表层硬度耐磨用

网友:
好像是没有17的光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