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紧旋转机构===头疼+失眠

楼主(2016-06-19):
最近大脑又被这个东东占据了
1、想设计一个夹头,拉塑料绳,需要越拉越紧(跟预制板厂拉冷拔丝的原理差不多)
2、需要自动定中
3、使用机械结构+弹簧实现夹紧和松开( 通过撞击滑块实现)
4、夹紧后夹头可以自由旋(所以不考虑用气缸、电磁铁之类的外部动力)
5、所夹紧物品为塑料绳,有收缩性,各种直径3——15mm(每种直径的都有不同的收缩量)
目前考虑为下图结构可以越拉越紧,跟输液管的控制流量阀原理一样,可以实现竖向自动定中,但缺少横向自动定中

对于缺少横向自动定中,目前所想到的为下图结构,这个结构可以实现自动定中,
因为只使用弹簧推动夹紧,如果单独只使用其达不到越拉越紧
想把它加在上图结构前面,姥姥,问题来了,它需要先行动作

想听听各位大侠的建议
谢谢先

网友A:
旋转角度多少?对中装置比如齿轮齿条,齿轮要消隙,连杆铰链也有间隙,如果是很高的精度,做成单动,固定一块也是可行的。
补充,尼龙绳想靠V块对中,我觉得可行性不大,楼主可以试试:

1.1个弹性夹头
A膨胀头-可以是几瓣,外套偏心快一转,压紧(社区发过类似的试管夹),B或者带锥度的3~6瓣夹头一个锥套,一个拨叉,C就是钻夹头。
2.2个背对背的角接触做一个轴。可以随动,刚度好。

网友(点评):
弹性夹头收缩量不够大,需要张开达到10mm,钻夹头的收缩靠螺纹,已经拆开了一个钻夹头好好地盯着它看了几小时

网友(点评):
弹性夹头收缩量看凸轮,带锥度的是槽快在锥套里面滑动,与锥套行进距离有关。钻夹头,可以套齿轮上去,挂电磁离合器。

网友(点评):
比较好设计的是,B,带内锥度的轴套,轴向滑动,窜动的时候挤压楔块,只是精度不高,楔形块复位可以用一圈弹簧围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转角度多少?

相当于一根轴,随动,转速不固定,靠绳子非常微小的扭力随动

定中精度不要求高

网友(点评):
问题已补充在楼上

网友B:
我厂的地上有很多以前的样机拆下来的,下午拍照片,晚上上传吧。

越拉越紧,拉得越快越紧的那种。

我是用来拉纸绳的,往回拉,只会断绳,绝不会打滑。。。

先看看我给狙击手建议的推转盘那个机构,把那个改成对称的,就好了。

夹紧,靠弹簧的话,张开的驱动力要很大的吧。。。

晚上再补。。。

网友(点评):
嗯,去找到看看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厂的地上有很多以前的样机拆下来的,下午拍照片,晚上上传吧。

越拉越紧,拉得越快越紧的那种。

不知道他要搞什么,我的回复是自动机械上的一个机构,要确定来料,确定尼龙绳张力,大侠所说的约拉越紧装置,实际上是3个类似2保焊送丝轮一个锥套的东西,这东西如果是手动工具不考虑打滑当然可以,但如果是自动机械要用确定的张力等等来进行下一步工序可能不行。
所以楼主要说清上下工序。  如果是手工操作装置,这个足够了,这种机构在夹紧过程中会打滑,夹紧后不会

网友C:
请原谅迟钝,没看懂首楼示意图。
只看到一对带柄的轮子,绳子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原谅迟钝,没看懂首楼示意图。
只看到一对带柄的轮子,绳子在哪里?

师傅莫怪,都是俺的错
红色为绳子,两个轮子延斜滑槽同步滑动到达压紧的作用,越拉越紧,
相当于用两个输液管控制流量的调节轮相对安装,起到定中的作用

网友B:
拍好了回来了,手机没电了。。。

正好发现家里的电脑里有同一个原理的家伙。。。

1)推拉这个组件的位置,不在滑板,而在夹头连杆。

2)滑板是跟着上部随动的。

3)推杆驱动连接孔那里,连接(没有活节)与导轨平行的轴或气缸活塞杆。

4)如果动作较慢,滑板行程的两端处固定永磁的话效果更好。

动作顺序:

1)零位状态:滑板顶到零位档块,夹头张开。

2)与滑板平行的轴推动夹头推杆时,因为滑块等导向装置、滑板、夹头本身的自重滑板仍处于零位,而夹头先夹紧。

3)两个夹头夹紧物料之后,才会整体向前冲。
     (注意来料处多给点张力)
4)滑板到达终点挡块时,驱动轴应仍有一定的推力,以保证不松脱。

5)驱动轴回缩时,还是会在终点位置先张开夹头再整体退回来。

因为驱动轴和滑板导轨是平行的,夹紧位置也能达到居中要求。

因为楼主的无聊时软质绳索,且直径范围很大,不宜用三爪,细的夹不紧,粗的会刮伤。

就用两个高摩擦系数的平面夹头夹就行了。

夹头本身有左右居中功能,夹头紧挨着的前端,加一组连杆连着(弹簧拉紧的)的滚轮,就能达到上下居中了。

夹头张开时,嘴可以开得很大(夹头轴间距弄远点就行了),可容纳的直径范围自然也很大了。

我,纸带、多股电线、纸绳。。。反正条状的、软软的原料上用过很多种,精度没发现有问题。纸带的话,0.5mm是绝对没问题。

网友(点评):
谢谢!看来俺自己还需要捋一捋

网友C:
一对偏心轮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点评):
偏心轮要一起联动吧?彭老

网友(点评):
只怕被夹的是软绳。。。捋着夹紧的起效行程不好控制的吧。。。

网友:
学习到了!谢谢大家分享

网友:
不错的机构,谢大家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对偏心轮能不能解决问题?

谢谢!彭老
偏心轮可以完成动作,也只能够保证一个方向的对中,
还有就是是想尽量地小型化
看来俺还要重新捋一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拍好了回来了,手机没电了。。。

正好发现家里的电脑里有同一个原理的家伙。。。

楼主的意思使用磁铁限制滑板的运动行程吗

网友:
我觉得大师的想法不错,在轮子侧面加工出有大  到小的环,环内最好有滚花的花纹

网友:
隔壁老王来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意思使用磁铁限制滑板的运动行程吗

A和F是以C为轴的弯曲杆,B和G是以D为轴的弯曲杆,C轴和D轴固定在滑板E。
A点和B点同时向拉动方向推动时,起初,滑板E在永磁的拉动下仍在零位。
F和G只能向中心靠拢,这就夹死绳子了。F和G的夹角越大,夹持力就越大。
A点和B点的推力超过永磁的吸力后,整个组件才会夹持着绳子向前走。

优点:夹持过程中,夹头和绳子之间的滑动距离很小,且,每次变化很小,我是很喜欢用于定长拉动。

生活中的例子:

现在家里的门一般都是往里开的吧。
找个力气最大的小伙子,你把自己夹在门缝里,让他把你往外拉出去。看他能不能拉得出去?除非把人给撕了。
(我小时候,就被电影院的对开门挤过。。。所以现在整个人都还细长细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