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两种轴承安装方式各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6-06-19):
(图片)

网友:
右面的精度高。

网友:
右图这样安装可以增强轴承刚性,转速较高是不容易卡死

网友:
两个都应改

网友A:
1 圆锥轴承不好拆卸
2 轴台和外圈内套结构可能会因加工误差使得无法调整轴承预紧

网友(点评):
我感觉圆锥轴承能装上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网友B:
两只青蛙跳水,不通,还是不通。
两个设计没有一个能用。

用轴承,首先要明确用轴承的东西做出来做什么用。
1、楼主能否说一说,这个以轴向负荷为主的结构,上端用成对轴承的理由是什么?
2、套筒上下端装轴承部位,楼主准备与轴承做怎样的配合?公差选哪一个?底下的轴承要从顶端通过上端轴承的安装部位才能到自己的位置,合适不?轴承要更换的话,让你去,你准备怎样完成?
3、轴承外圈的隔圈套应该起什么作用,它和轴抵住轴承的台阶有什么关系?零件的设计应该怎样考虑工艺?你这个隔圈套设计成这样,出于什么考虑?

不知道你是学生还是工程师。如果没有学历,自学到这个程度,可敬。有学历的话,应该把你的老师骂一个狗血喷头。

网友C:
圆锥滚子轴承一般都组合使用,你这个是有一点不和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圆锥滚子轴承一般都组合使用,你这个是有一点不和谐

这是立轴,TRB可以单个使用。

网友:
确实两个都不对,两头轴承都承受轴向力

网友(点评):
请教大侠,上部的轴承为什么也受轴向力?

网友:
愚见,

网友(点评):
再仔细看看6楼彭老师的高见。

网友D:
不用套筒,内腔做成内凸的阶梯型,下端也采用上端的结构形式是不是更好,方便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套筒,内腔做成内凸的阶梯型,下端也采用上端的结构形式是不是更好,方便安装

除此之外,,,上端 角接触球轴承 内圈 要用螺母固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只青蛙跳水,不通,还是不通。
两个设计没有一个能用。用轴承,首先要明确用轴承的东西做出来做什么用。 ...

前辈 ,这样可行吗?

1.套筒做成台阶,下端也采用端盖固定圆锥辊子轴承,方便安装 维修。。
 2.端 角接触球轴承 内圈 要用螺母固定,,外圈承悬浮状态。。。

网友(点评):
不同的用处应该有不同的结构,楼主没有说清楚东西做出来做什么,就没法说那种结构合适。

网友(点评):
一般情况下,你说的结构也嫌啰嗦一点。

网友E:
拆装 下面的滚子轴承会很满烦,预紧力无法调节

网友(点评):
下端TRB无需预紧。

网友:
看高人的品论,个人学历低,不过看着就不舒服,说不上来

网友:
楼主做出来了吗,做出来了去现场装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只青蛙跳水,不通,还是不通。
两个设计没有一个能用。

多谢前辈指点,我先说一下工况,立式的主轴下面有连接皮带盘,轴的上部一段是圆锥,与有锥孔的圆盘相连接,上端部用螺母紧固,转速1000r/min,圆盘的受力点偏心,如图
上端用成对轴承是想提高刚性,套筒灰口铸铁材质,上下端装轴承部位是定制的铰刀加工的∅72 0/-0.01,隔圈套上部槽口用于储存黄油,隔圈套外圈承载上部轴承的外圈。请前辈指正!谢谢。

网友(点评):
1、这张图轴承套筒下端还是错,加上去的盖贴紧轴,做什么用?

网友(点评):
2、只画出了结构没有说明用处,上面的盘做什么用?这个盘转动要求的径向和轴向跳动要求呢?

网友(点评):
3、用铰刀制作这个套筒的轴承安装孔,铰刀前端有切削刃锥度,你怎样保证你底端轴承安装位置的尺寸?

网友:
圆锥滚子轴承累死也弄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前辈指点,我先说一下工况,立式的主轴下面有连接皮带盘,轴的上部一段是圆锥,与有锥孔的圆盘相连 ...

在6楼给你了好些问题,不过看来你并没有理会或者是没有理解,所以在17楼依然给了个错误多多不能用的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装 下面的滚子轴承会很满烦,预紧力无法调节

什么是TRB

网友(点评):
Tapered Roller Bearings 圆锥滚子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6楼给你了好些问题,不过看来你并没有理会或者是没有理解,所以在17楼依然给了个错误多多不能用的设计 ...

17楼的说明不是改正的,是对现有情况的详细说明,铰刀前端锥度的问题是用镗刀加工一个窄的浅的槽,主轴旋转时径向和轴向的跳动只要视觉上看不出来就行,主要是保证轴承使用寿命越长越好,下面部分的盖子并没有和轴接触,有2mm间隙,可能是因为截图太大看不清楚。左边的结构在设备上已经用了多年,轴承半年就要换一次。圆锥滚子轴承的拆装在实际操作中并不是很困难。

网友:
原来已经是生产多年的定型产品结构,只能是五体投地,佩服再佩服!
只是200公斤的轴向负荷和1000转/分的转速,对于207轴承太稀松平常了,又只是“主轴旋转时径向和轴向的跳动只要视觉上看不出来就行”的要求,为什么多年来“轴承半年就要换一次”呢?也太不正常了吧。
这使用多年的设计是楼主完成的吗?
还有个情况想问一问,多年批量生产,应该有检验吧,这个结构轴承装配后,是怎样判断合格的?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谁的毕业设计吧!看不出所以然来

楼主:
劳烦前辈费心了,这个结构是之前就有的,不是我设计的,之前半年要换一次轴承是因为上部会进水,导致轴承生锈,后来加了防水结构后一年换一次,安装好后的检验是安装人员用手转动主轴,灵活转动就可以了。希望前辈能指导一下该如何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圆锥轴承不好拆卸
2 轴台和外圈内套结构可能会因加工误差使得无法调整轴承预紧

硬砸也能砸进去

网友:
轴向尺寸如何控制?不用常用结构,用这个结构有什么好处?

网友B:
和楼主的交流有些费力,所提问题不只是不愿还是不能回答。
不过我把首楼的设计说得一无是处,楼主肯定是不高兴。
一个有着严重错误的设计,居然也会作为定型产品生产多年,机械设计这个行当,实在是太好混了。
根据楼主的叙述,给这个东西一个正常的结构在下面。

SW2013文件。

网友(点评):
前辈,上端轴承内圈与轴径留间隙是出于加工误差考虑担心长度尺寸偏小把轴承挤死吗? 还是别的目的?

网友(点评):
还有,前辈,你这个结构 下面轴承怎么预紧呢?还是说对于他所说的工况, 没有预紧的必要

网友(点评):
楼主的工况不需要加预载荷,上面轴承与轴的台阶之间必须留有间隙。轴的转速为1000转/分。长久运转,轴与套筒的温升会不同,轴会伸长,没有间隙或负间隙,给轴承不必要的负荷,要影响寿命,严重时确实会挤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楼主的交流有些费力,所提问题不只是不愿还是不能回答。
不过我把首楼的设计说得一无是处,楼主肯定是不 ...

多谢前辈指导,前辈指出该结构的缺陷使我受益匪浅,由衷的感激,并没有不高兴。

网友(点评):
那么,问的问题你思考过没有?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谢前辈指导,前辈指出该结构的缺陷使我受益匪浅,由衷的感激,并没有不高兴。

轴承短时间坏掉,是结构设计错误,圆锥滚子轴承从上面往下安装,配合面太长,安装困难,底部有可能安装不到位,再一个就是隔套不能承担上部轴承外圈的力,这样与主轴台阶相互干涉,我认为从根本上是这两方面的原因造成轴承短时间坏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楼主的交流有些费力,所提问题不只是不愿还是不能回答。
不过我把首楼的设计说得一无是处,楼主肯定是不 ...

前辈 , 那个角接触球轴承   定位方式,允许 轴承 可以上下 “窜动”,轴承外圈和套筒,内圈和轴如何配合?

如果套筒增加1个台阶,控制端盖轴向尺寸公差,确保轴承 外圈被压紧定位。。

这2种方式  哪个好?

网友(点评):
如果工况如你所说,这里加轴承外圈隔套没有意义。

网友(点评):
在你的工况,上面不需要用角接触轴承。

网友(点评):
轻负荷,轴承外圈、内圈与套、轴的配合常规的过渡配合就可以。

网友(点评):
多谢前辈指导。

网友(2017-06-01):
下方轴承受力,上方轴承只要径向固定轴即可,伏枥大侠的结构满足工况,同时简单明了,特别是上方轴承考虑温升留的间隙,一般人很容易忽略,这也是严重影响轴承寿命的地方,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只青蛙跳水,不通,还是不通。
两个设计没有一个能用。

既然讨论轴承安装,请教老师点评一下最近的设计
11图中工况为:材料都为铝件,总重不超过2KG,用块夹紧与轴上的槽,吊装在那里.用的是一对NSK的7904 A5角接触球轴承,><安装.气缸推动转动60°.动作1秒完成.

pdx-3图中工况为:主动端,水平放置,材料为不锈钢,因为是食品皮带线所以不能焊接,螺丝销子连接,左端连接减速电机,20rpm.采用的是6904ZZ一对.

pdx-3-2图中工况为:从动端,动力源为pdx-3带动皮带.滚筒直径与主动端相同,转轴径稍大,使用的是6805ZZ一对.

网友(点评):
我知道,用肯定能用,但是一定要求个理论正确,顾请教下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