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通径电液换向阀没动作

楼主(2016-06-19):
十通径电磁换向阀换成电液换向阀,油缸没有动作,恢复电磁阀又有动作。确认电液换向阀为内控内泄,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内控的控制压力太小,不足于推动主阀芯,在阀的T口加装一个零点几兆帕的单向阀,加大回油阻力提高内控压力就行了。因不知道你用电液换向阀具体型号和液压原理,所以方案仅供参考。

网友B:
如果是力士力系列的G,H型则必须加预压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控的控制压力太小,不足于推动主阀芯,在阀的T口加装一个零点几兆帕的单向阀,加大回油阻力提高内控压力 ...

找到问题原因了,是电液换向阀与原来电磁阀电磁铁是相反的,要倒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力士力系列的G,H型则必须加预压阀。

是华德的,原因找到了是电磁铁反了。

网友:
新装的阀应该两个方向都试试,接反的事情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