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扭矩及机床最大速度校核

楼主(2016-06-19):
龙门式Y轴双驱,两边都采用电机减速机滚珠丝杠传动,行程1600mm,总负载m=600kg,要求Vmax=30m/min=0.5m/s,a=5m/s^2。
电机:T=9.55Nm  额定转速n=2000rpm,最高转速n=3000rpm
减速电机:减速比i=5  惯量J1=15.88×10^-4 kgm^2
滚珠丝杠:直径d=40  导程s=40  转动惯量J2=40×10^-4 kgm^2

校核电机的扭矩够不够,另外,我按这个算了一下,感觉速度好像达不到30m/min呢?

网友A:
楼主要达到你这个线速度  电机最低转速要3千多    扭矩最低要10(粗略算了一下)
老实按着样本步骤选型 得到伺服电机:连续工作扭矩小于伺服电机额定扭矩
                                                     瞬时最大扭矩小于伺服电机最大扭矩
                                                     负载惯量小于三倍电机转子惯量(这个不是必须的但是看到你加速度我认为还是要的)
                                                  连续工作速度换算后 得到电机转速小于额定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达到你这个线速度  电机最低转速要3千多    扭矩最低要10(粗略算了一下)
老实按着样本步骤选型 得 ...

这个是别的厂家做的一个机床,我根据他的传动方式,找出了他的电机、减速机参数以及丝杆规格。
我就是怀疑他达不到我们事先约定的30m/min的最大运行速度,觉得很奇怪。
我算了一下,需要3750r/min的转速的电机才行,扭矩的话他这个基本上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