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合机床的图,求坛友分析解释

楼主(2016-06-19):
组合机床这方面的

楼主:
这俩图一样的。

网友A:
齿轮传动箱。。我以前的毕业设计

网友B:
看上去是组合机床的主轴箱,动力从电机通过齿轮传到各个主轴上去,一般没有换档,传动比固定的,比通用机床的传动好理解一点

网友C:
是个钻孔专机的多轴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个钻孔专机的多轴箱

对对对,师兄能具体解释一下这个图吗。。。看的好困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传动箱。。我以前的毕业设计

是滴,师兄能具体解释一下这个图吗。。。看的好困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是组合机床的主轴箱,动力从电机通过齿轮传到各个主轴上去,一般没有换档,传动比固定的,比通用机床 ...

是这样的师兄,您能具体解释一下这个图吗。。。看的好困难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对对,师兄能具体解释一下这个图吗。。。看的好困难啊

看隔山打牛式的解释,其实是去看另外一本临时写的书,还不如读自己手里现成的书。倒是可以给你一些读书的建议:先把图复印几份放在手边,省得在图与文字之间来回来去的翻书。这个东西首先有一根输入轴连电机的,先把它找出来;其次在与电机相对的另一端会有N个输出轴是准备装钻头的,也把它们找出来。输入轴到输出轴之间是通过齿轮对传递动力的,靠的近的直接用齿轮对连接、靠的远的需要通过其他轴搭桥过渡。只要把输入轴到输出轴的传动路径逐个理出来,这图也就大体清楚了。因为不同直径的钻头转速不一样,所以对应的输出轴转速也不完全一样,各条传动路径的传动比也不一样。钻头的旋向是一定的。输出轴的旋转方向必须一致,搭桥过渡必须成对,有时会专门多一轴,仅仅是为了调方向。好了,耐心看吧。说再多也代替不了你自己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师兄,您能具体解释一下这个图吗。。。看的好困难啊,

看不懂怎么剖的,剖的哪个面都没标,看不明白,<推测>输入轴传到上面一个下面一个中间轴,上面的中间轴传到四根主轴上,下面的中间轴传到下面的两根主轴上,主轴箱里加油,应该有泵通过管子送到齿轮上润滑, 剖面不知是怎么表示的,齿轮好几个位置,难道换档,没见过组合机床主轴箱换档的啊

网友D:
它那个刨,只是告诉你该主轴箱有3种轴,可能装了3层或者4层齿轮,根据情况来调换齿轮大小和位置,你看装配图,啮合齿轮连线会标I,II,III,就是告诉你第几层啮合的,N=300,表示转速,说明是钻削主轴,37/2齿数37,模数2,你这张图,最原始的出处应该是大连组合机床厂

网友E:
你将这本图册的每个细节都认真细致地看一遍,你就知道了,指望走捷径是明白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懂怎么剖的,剖的哪个面都没标,看不明白,输入轴传到上面一个下面一个中间轴,上面的中间轴传到四根 ...

师兄,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我新发了一张图,能不能帮我看下中间部分连接油管的是什么装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它那个刨,只是告诉你该主轴箱有3种轴,可能装了3层或者4层齿轮,根据情况来调换齿轮大小和位置,你看装配 ...

师兄,果然厉害,哪里的图纸您都知道了。。。。嘿嘿。。。我新发了一张图,能不能帮我看下中间部分连接油管的是什么装置啊?

网友(点评):
它的润滑就是一根轴连着油泵,带着油泵转,只是一些管路接头

网友(点评):
此类多轴箱图多去啦,看轴的标识号。润滑用齿轮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将这本图册的每个细节都认真细致地看一遍,你就知道了,指望走捷径是明白不了的.

我知道了师兄,我想了解油这部分的情况,书上讲解得不多,,我能力有限没看懂,还希望您能帮忙解释一下下面那个图,麻烦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隔山打牛式的解释,其实是去看另外一本临时写的书,还不如读自己手里现成的书。倒是可以给你一些读书的 ...

师兄,我记得了,会照着做的,谢谢您了。。。能再麻烦你帮我看下新发的图里面,中间油管走向的问题吗,

网友:
装配图都应该带明细表的。为神马楼主不提供给大家?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了师兄,我想了解油这部分的情况,书上讲解得不多,,我能力有限没看懂,还希望您能帮忙解释一下下 ...

等我找到我原来设计的主轴箱,扫描好发给你看一下.因为是早年手工绘制的,所以没有电子版.你最好留个邮箱.

楼主:
引用 网友E:
等我找到我原来设计的主轴箱,扫描好发给你看一下.因为是早年手工绘制的,所以没有电子版.你最好留个邮箱.
 ...

好的师兄,861558164@qq.com   麻烦啦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师兄,   麻烦啦

东西收到了吗?请回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东西收到了吗?请回复,谢谢!

收到啦收到啦,最近忙的不行,谢谢师哥啦

网友:
本科毕业还做过设计的  现在又忘记了……

网友:
真的是知识不用就会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