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切割不锈钢束的设备,该如何设计?

楼主(2016-06-20):
          圆钢束,直径0.25。能按设定长度切割,切割精度0.1mm,设定长度可调。切割方式不限。效率要高。

390419

390419

网友:
我们公司是用线切割割的。需要效率高把工件排一排用激光切割。

网友:
请问效率要高,是高到什么程度?对端面有无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