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多轴无人机电机和电调

楼主(2016-06-20):
多轴无人机一般采用无刷电机,无刷电机高效率、低能耗、低噪音、超长寿命、高可靠性、可伺服控制、无级变频调速、相对低成本且简单易用无刷电机不是直流电机,模型虽然是直流电池供电,但通过无刷电调之后就转变为了三相交变电流传输到了三个极性上。所以我们要改变电机的转向只需要任意交换两根线的位置就可以了。无刷电机的转速是严格按照KV值设定的,1000KV表示每V电压电机转速加快1000转。所以电压为10V时,1000kv的无刷电机转速10000rpm。无刷电机的命名方式一般前两位是直径后两位是长度,例如2212,表示22是电机直径,12是电机的长度。目前市面上大部分无刷电机都为无感电机。无感的概念就是电机只能通过接受的电流调节扭力,运行过程中无法感知自身的转速电机状态温度一类的数据。飞控也只能通过姿态变化来给电调发送PWM信号来调节电机。所以在电机低速启动时无感电机会出现抖动。有感电机就是加入了霍尔感应器(当电流垂直于外磁场通过导体时,在导体的垂直于磁场和电流方向的两个端面之间会出现电势差,这一现象便是霍尔效应。)所以通过霍尔效应电调可以很容易的知道无论高速还是低速电机的运行状态,可以提高电机高低速运行的线性,提高电机效率,使飞行更安全更智能。
无刷电调我从网上抄了一段感觉解释的很简单易懂。1.之所以电调被当成水龙头或抽水机: 认为电调完全决定输出的电流,这是不正确的。输出到电机的电压是由电调控制的,可调的电压范围,从 0----输入电压(电池电压)电调只是在控制输出电压。如果如此理解的,那就对了。但是当电调全油门(即全部电压给过去了)时,这时的电流是由后端的电机负载决定的。关键是电机带载后的电流。其实电机的电流在空载时不大。
举个例吧:大电机是一个大货柜,小电机是一个小货柜, 两个拉起来都很轻松那么两个货柜都是空,但是如果两个都装满了,大电机肯定就需要更大马力来拉。2.之所以电调被当成变频器:电调是通过电调的6路开关管在将输入的直流电不断的在切换电流方向,使电机悬转。然而换相频率是由电机决定,而不是由电调决定的。超前的换相频率会使电机失步停转,因为电调换相频率必须和电机保持同步,滞后的换相频率会使电机的效率很低。这两种状态都是不充许的。所以电调被动的在调整换相频率。
另外电调输入端为直流电(两根线正极和负极),输出端为三相脉动直流。如果上电后,电机反转,只需要把这三根线中间的任意两根对换位置即可。电调还有一根信号线连出,用来与接收机连接,控制电机的运转,连接信号线得共地。

网友:
了解了解电机,虽然接触的少。

网友A:
基本大的方向正确,但是细节还是的仔细研究下的。所谓的电压是反电动势,只有这个才和转速成正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大的方向正确,但是细节还是的仔细研究下的。所谓的电压是反电动势,只有这个才和转速成正比。

感谢专业的人多多指正。我也在不断的学习摸索中

网友:
谢谢!  好的, 通俗易懂。

网友B:
三相同步电机的定子产生对称的三相旋转磁场,转子采用直流电励磁,定子磁场吸住转子旋转,转子的旋转速度跟定子旋转磁场速度一致,所以叫做同步电机,同步电机没有启动转矩,因而广泛采用异步启动法。运行过程中转子遭遇堵转或者定子磁场频率快速变化时会导致失步而停转。
直流无刷电机的定子是三相交流电,但是转子是永磁体,相当于直流励磁,是否可以理解为直流无刷电机跟同步电机大体是一致的?如果是,那么直流无刷电机是怎么解决启动以及运行过程中失步的问题的?     小弟纯属小白,如果问的不对,还请包涵,谢谢~

网友(2016-07-28):
部分电调也可以通过油门通道给接收机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相同步电机的定子产生对称的三相旋转磁场,转子采用直流电励磁,定子磁场吸住转子旋转,转子的旋转速度跟 ...

目前有加尔感应器的,不过大多数失步问题并没有解决

网友(2016-09-07):
如能结合图片剖解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