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度和垂直度的问题

楼主(2016-06-20):
图中有了垂直度公差,是不是可以不要那个平面度公差了?到底有没有重复啊?

网友A:
1.平面度是没有基准的,图中平面度带基准A是错误的标注;2.平面度是形状公差,垂直度是位置定向公差,两者不能代替, 没有重复

网友(点评):
补充一下,垂直度加cz,平面度如实际需要比0.1小,还是要标的,比如0.08CZ; 垂直度不加CZ,平面度加0.1CZ也是对的; 跳动的那个孔还是标位置度吧;

网友:
没有重复。平面度不要基准。

网友B:
定向位置公差能控制形状公差,所以对同一位置而言,是垂直度公差大于平面度公差,如果对平面度有更严格的要求,当然要标注清楚,如果没有,则可以去掉平面度公差标注

网友:
如果我没猜错这应该是Krones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平面度是没有基准的,图中平面度带基准A是错误的标注;2.平面度是形状公差,垂直度是位置定向公差,两者 ...

平面度为何不 可以加注  基准符号?

对某一平面,我标注平面度,即要求该面 要加工,尽可能平,然后 以此面为基准,,,对其他面进行加工。。。
这种情况下,平面度 +基准符号,不是很符合生产实际情况吗?z

网友(点评):
平面度是针对单一平面的形状描述,按你的说法应该是独立的平面度加带基准的平行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定向位置公差能控制形状公差,所以对同一位置而言,是垂直度公差大于平面度公差,如果对平面度有更严格的要 ...

平面度为何不 可以加注  基准符号?

对某一平面,我标注平面度,即要求该面 要加工,尽可能平,然后 以此面为基准,,,对其他面进行加工。。。
这种情况下,平面度 +基准符号,不是很符合生产实际情况吗?

请大侠指正。。

网友(点评):
“要求该面 要加工,尽可能平”:这是平面度所能表达的; “以此面为基准,,,对其他面进行加工。。。”,这不恰恰是“平行度”或“垂直度”所能表达的功能吗? 要严格按照标准规定的定义,理解各种形位公差

网友(点评):
适用的场合。

网友:
我认为不可以取消    平面度是平面度  垂直度是垂直度  限制的不是同一个东西    可以用端面跳动来同时限制这两个要素

网友(2016-08-03):
加工没问题的话  平面度平了 垂直度也垂直  垂直度有问题  说明平面度变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