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drone和UAV到底是不是一个东西?!

楼主(2016-06-20):
逛国外论坛的时候,看到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把无人机称为drone,尤其是多旋翼无人机,当然也有用UAV的,虽然语义上没有明确区分,但是在实际应用中,两者的区别还是明显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科林斯词典里对droneuav的定义
Drone是一个多义词,主要有动词和名词两种词性,选取它的第一类释义名词
1、  雄峰
2、  游手好闲的人,社会的寄生虫
3、  无人驾驶的遥控飞机

再来看一下UAV
UAV就是很明显的缩略词,unmanned aerial vehicle无人驾驶航空器

楼主:
我们再来看一下维基百科里对俩词的解释

楼主:
维基解密里基本要把这两个词划等号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实际运用

楼主:
由于谷歌被封杀了,所以我们用yahoo搜索
搜索drone,第一个跳出来的就是大疆。
图片搜索里跳出来的图片大多也是多旋翼无人机
再来搜索一下UAV,UAV的图片一目了然,基本上都是军用的无人机。

楼主:
好了,来总结了。
Drone相对于UAV还是比较随意的用法,UAV书面一些,也严肃一些。因此在实际生活的运用中,无人机尤其是多旋翼无人机还是用drone的概率比较高。
当然,用UAV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不过要注意一点,因为UAV是缩略词,所以这三个字母一定要是大写的!

楼主:
感觉说了一个帖子的废话,好无力,查资料很累的

网友(点评):
言简意赅 鞭辟入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说了一个帖子的废话,好无力,查资料很累的

美女辛苦了

网友:
涨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