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修改:旋转运动转为直线运动,求建议

楼主(2016-06-20):
图上,齿轮带动螺旋杆旋转,带动阀开关(旋转旋动转化直线运动),实现对水流量的控制。
现在要修改阀,因为红色部分那个O型圈槽宽度小了,一是不好安装;二是每次调试都要吃掉一部分O型圈。要把它改大。
由于阀芯(材质:氧化锆)厚度薄,只能修改红色部位里面结构,增大阀芯厚度,从而加宽O型圈宽度。红色部位是螺母和一些垫圈(密封作用,这个地方压差40Mpa)。
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或想法,请大家不吝赐教!!!
PS:传动轴直径4.5mm,阀芯外径14mm,阀芯放螺母地方内径6.2mm

楼主:
大家有什么想法说出来吧,天马行空,大刀阔斧都可以

网友A:
1.我觉得阀芯上的O型圈尽可能设计在与阀芯配合的孔上,就目前来看O型圈很容易磨损掉,造成密封问题;
  或者位置向弹簧方向移,这样又起到密封效果,又不与孔上的部件及伸出时与后面台阶产生过多的磨损;
  另外O型圈不加支撑圈(挡圈)是否能承受压差40Mpa,我觉得位置还是左称

2.如果你画的图是1:1的话,觉得你的O型圈环形开槽明显不对,建议1:1画,这样审核图纸也比较直观,另外你这个是动密封注意与静密径向尺寸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我觉得阀芯上的O型圈尽可能设计在与阀芯配合的孔上,就目前来看O型圈很容易磨损掉,造成密封问题;
  或者 ...

首先非谢谢
1.上面图形是阀打开后,这个是阀关闭后。阀芯上的O型圈是密封前一部分,后面那个O型圈密封后面的;
这个仪器我们已经生产了很多,不过想要改善一下,毕竟你说的那样,可能存在密封问题。
2.那个图确实是1:1画的,因为开槽浅了,所以要修改,但是阀芯厚度比较薄,因此要修改一下阀芯里面的结构,把
里面位置让出来。

网友(点评):
不要客气,大家互相交流 我想能不能把O圈放在前一部分,这样阀芯不会带着O型圈来回跑.经过几个连接的地方,容易磨损,另外我做高压的不多,不知道像这个产品的压力O型圈处要不要加挡圈.

网友(点评):
如图是1:1槽宽肯定不对,可以查一下手册,线径1.78/1.8的,宽要2.4,图上看去没有间隙; 另外,动密封槽要比静密封要密深一些,前者的压缩量10-15%,后者15%-20%.

楼主:
引用 楼主:
首先非谢谢
1.上面图形是阀打开后,这个是阀关闭后。阀芯上的O型圈是密封前一部分,后面那个O型圈密封 ...

其实我也想放在阀套上,奈何它更薄,这个基本上动不了了,只能改轴与螺母那一块,想破了脑袋都想不出

楼主:
其实我们这边都不按照手册来,基本上都按照截面积来算,老总说这个做了十多年了没有问题,就只好按照这种方法来,你们是按照手册来的?@xueqingchao

网友(点评):
O型圈规格标准GB1235 GB3452.1–82 ,这个是国标,相关参的参数你可以查一下手册,上面写的都有,你也可以查一下有些做密封件的样品,上面一般都有.

楼主:
这个我了解,我就是想问你,你们o型圈槽是按照标准来的吗?我们的是按照截面积来算,比如o型圈线径是1.8,那就是d内X3.14X1.8X1.8/4=槽宽X高度XD内

网友(2016-11-24):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也想放在阀套上,奈何它更薄,这个基本上动不了了,只能改轴与螺母那一块,想破了脑袋都想不出:diz ...

也不知道你们现在改的怎么样啦?

网友(点评):
没有更改,死结,只是加工要求严格点,哈哈,还是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