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漏油锈死加油之后还能再用吗?

楼主(2016-06-20):
轴承漏油锈死加油之后还能再用吗?

网友:
所谓生锈就是表面被腐蚀掉,而轴承要保证性能就要求表面质量。至于生锈后能不能用,看你的要求了。

网友:
当然不能用了

网友:
轴承都能生锈,这是多久没上润滑了

网友:
手推车上加减用

网友:
非工作面生锈,除锈后即可正常工作。
工作面生锈,一般就要送专业机构除锈了;极特殊工况不用除锈也能用。

网友(2017-06-20):
生锈以后工件表面就会有锈蚀,理论上是不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