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打开.step文件时使用空模板有什么影响吗

楼主(2016-06-20):
如题,求解。

网友:
一般是没什么影响的,模板一般都是设定了一些显示,材质,单位之类的属性,不同软件之间可能会丢失,但对查看的影响不大。

网友:
空模板打开零件是空的,你觉得有没有影响。

网友:
大部分的时候打开会是空的,看不到实体
最少也的指定用默认模板吧。。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回复,前阵子忙疯了忘记看了,后来发现其实SW一分析特征就崩溃所以用了.step格式,是不是空模板就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