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五通中封和中压阀的区别

楼主(2016-06-20):
最近在学习气动方面的知识,看到电磁阀这一块,关于三位五通中封和中压两种阀的用途方面有些疑问,想问问大家,两种阀都是在两端断电的时候保持气缸活塞位置不变,一种是靠气路的密封性来维持平衡,后者是靠气源的压力输出维持平衡,起到的作用这不都是相同的么? 那什么情况下用中封什么情况用中压呢?

网友:
中封:在两个线圈都不给电的情况下.气缸前腔和后腔的压力保持在最后一个线圈失电后的状态不变;进气口关闭;排气口关闭.(长时间处于此状态,由于各连接处有微小泄漏,这种平衡慢慢会被打破.
中压:在两个线圈都不给电的情况下,气缸前腔和后腔的压力保持在最后一个线圈失电后的状态不变,并持续给压,使气缸前腔和后腔压力与进气端压力一致;进气口打开;排气口关闭.
这个度娘还是可以相信的,再有疑问打电话咨询SMC,费斯托

网友A:
一种靠的住,一种靠不住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种靠的住,一种靠不住呀

重的话,两种都不行,有专门的保压气动回路

网友B:
中压的,应用完整的应该是三位五通中压+减压阀+锁紧缸,减压阀就用来调整压力,让两端压力加上重物重量正好保持平衡,使锁紧缸锁头受力小,延长寿命.另外看你应用的举升动作还是提拉动作了在哪端装减压阀了,阀要可逆流形式的,就价格而言,锁紧缸价格相对高一些.使用此阀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缸。
中封的,一般用于来回节拍效率低,对安全没有要求的,楼上有提到,因为中封是有微泄漏的,管子快插部位也都有微泄漏,不建议用在安全回路中;因为无压力保护,也就没有保护缸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压的,应用完整的应该是三位五通中压+减压阀+锁紧缸,减压阀就用来调整压力,让两端压力加上重物重量正好保 ...

明白了  谢谢解答

网友(2016-07-20):
重的话,两种都不行,有专门的保压气动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