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冷却速度

楼主(2016-06-20):
我们有一个零件通过热处理以后进行空冷处理,零件尺寸很小一块钢板(45#)尺寸600*600,冷却采用风机吹入风盒,风盒一面打孔,开孔为3mm孔间距20mm,吹风口风压约8000par,,吹风面距离零件表面30mm左右,基本上散热都全部排向大气,零件加热后的温度为450℃左右,吹风冷却;现在由于库房有一风机风压达不到8000par只有4500par,但是风量很大,不知道如果将3mm孔扩大增加出风量是否能够达到上述高压的冷却效果.如何计算出零件的冷却速度啊,是不是冷却速度和单位时间吹在零件表面的风量有关啊,吹在零件表面的风量是不是根据风压算出风速,风速乘以打孔面积就是风量吗?是否可以这样计算

网友:
混个积分

网友:
Q=C*M*(T2-T1)

网友:
,不懂,也想了解了解

楼主:
就想问一下同条件下的冷却速度是否和吹在零件上的流量有关啊,高压打孔少但流速搞,低压打孔多但流速低是否从中单位时间上吹在零件流量相同就等同于冷却速度相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想问一下同条件下的冷却速度是否和吹在零件上的流量有关啊,高压打孔少但流速搞,低压打孔多但流速低是否 ...

冷却速度和流量直接相关,但高压不一定流速高,低压不一定流速低。流速取决于风机特性与管路匹配,系统的问题。先算出管道的阻力损失,再看风机特性曲线P-Q图,就知道流量,但阻力损失又与空气流速有关,计算相当麻烦。有一点要明白,风机不是固定的压力与流量,有个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却速度和流量直接相关,但高压不一定流速高,低压不一定流速低。流速取决于风机特性与管路匹配,系统的 ...

我测量的是出风口的压力,已经排排除了风机管道损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测量的是出风口的压力,已经排排除了风机管道损失了。

这点压力也是风机产生的,从这点压力反推回风机口压力,再看曲线就找到流量。但知道流量,求流速也很复杂。简单管道就是流量除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