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须定量切断

楼主(2016-06-20):
人参须定量切断 人工把人参须放到机器上面 定量切断 社区里面的高手请赐教!!小弟实在没办法,请前辈们看看!

网友:
好难,不知道是不是我想的那样

网友A:
定什么量?长度还是重量?定长还可以想想,定重你就等死了

网友:
定长有的是方法,定量就玩不转

网友:
既然头脑风暴,那就脑洞一下
1 人参在输送线上过来,到限定位置停止,摄像头拍照,计算机分析照片
2 大致假设人参是回转体,分析照片上的轮廓,用函数曲线逼近,或者直接多段线逼近
3 积分计算人参体积,并按设定的重量分段,计算出下刀的坐标
4 用上述的坐标驱动伺服电机,移动刀到指定位置,切断人参,完毕

网友(点评):
这太高大上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什么量?长度还是重量?定长还可以想想,定重你就等死了

定长度 重量要求不是很高

网友:
定长度应该很好做

网友:
我老家的人参,须都被人拔走啦????

是要切成中药房抽屉里的那种吗?如果是,那,加湿---连续供料---连续切断---除湿。

我家老头子是江湖郎中,又称赤脚大夫。。。我小时候就干过这活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