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应如何学习proe

楼主(2016-06-20):
我是一名大一的学生,专业与机械有关,但与机械设计不是有很大关联,但对ProE有着很大的兴趣,我应该怎么学习呢?球各位前辈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2016-09-28):
现在比较火的是SW,PROE也不错滴,你下课到宿舍学习,上课去学校机房学习。

网友:
看你要学那方面的,实体曲面,运动分析,装配,cam加工,热分析,焊接分析等。。

网友:
找一下林清安的教程,照着学基本能够入门

网友:
最开始就照网上的教程学,先学基本的,然后从简单的开始,可以用机械制图上的零件来练习。至于曲面的,有很多成熟的例子可以练习,比如画鼠标杯子什么的。这些会了后,再了解下仿真,不需要太难。尽力,能学多少学多少。到了大三,应该要有个目标,毕业后要做什么工作,比如你想去做产品开发,玩具厂做各种玩具之类的,那么就要加强曲面的练习。如果是普通的机械设计,那么没有太多的复杂曲面。但是对仿真、受力分析要求比较高,你就要加强这方面的练习。
但是,最重要的是,软件只是工具,理论还是要学好,大学的所有课都要认真学(现在你想不到这东西学了有什么用,但以后什么时候用到你根本不知道)。因此大学期间对软件只要稍微熟练就可以了。

网友(2016-11-07):
先学好实体建模吧

网友:
天天练习!

网友(2018-03-14):
看需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