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械阻尼方式?除了阻尼孔,請幫忙多舉例

楼主(2016-06-20):
"阻尼在机械物理学中,系统的能量的减小——阻尼振动不都是因“阻力”引起的,就机械振动而言,一种是因摩擦阻力生热,使系统的机械能减小,转化为内能,这种阻尼叫摩擦阻尼;另一种是系统引起周围质点的震动,使系统的能量逐渐向四周辐射出去,变为波的能量,这种阻尼叫辐射阻尼
阻尼是指阻碍物体的相对运动、并把运动能量转化为热能或其他可以耗散能量的一种作用。
阻尼的作用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1)阻尼有助于减少机械结构的共振振幅,从而避免结构因震动应力达到极限造成机构破坏;
(2)阻尼有助于机械系统受到瞬时冲击后,很快恢复到稳定状态;
(3)阻尼有助于减少因机械振动产生的声辐射,降低机械性噪声。许多机械构件,如交通运输工具的壳体、锯片的噪声,主要是由振动引起的,采用阻尼能有效的抑制共振,从而降低噪声;
(4)可以提高各类机床、仪器等的加工精度、测量精度和工作精度。各类机器尤其是精密机床,在动态环境下工作需要有较高的抗震性和动态稳定性,通过各种阻尼处理可以大大的提高其动态性能;
(5)阻尼有助于降低结构传递振动的能力。在机械系统的隔振结构设计中,合理地运用阻尼技术,可使隔振、减振的效果显著提高。
阻尼也指摩擦时需要稳定的时间,或指针万用表表针稳定住的时间。"——百度
讀完以上信息 我想不出具體阻尼的方法。資料舉例是  阻尼孔(小孔或微孔,气体或液体从粗的管路通过时,由于粗管路中间安装了小孔或微孔,使流体流速减慢,流量减小,起到阻尼作用。)
誰以機械部份的例子 列舉給我學習下?

网友A:
日常生活中大把阻尼器,住、行两大类都有,武器里也有。

这么多可以举例,还怕找不到?

若是再找不到,就是还没有基础的阻尼器的概念。

网友:
机床床身铸件内部型腔封砂结构。

网友:
汽车悬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常生活中大把阻尼器,住、行两大类都有,武器里也有。

这么多可以举例,还怕找不到?

前辈  我就是不太明白  阻尼 网上找的都是概念 但我没能理解 所以需要大量的列子看看 阻尼到底是个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  我就是不太明白  阻尼 网上找的都是概念 但我没能理解 所以需要大量的列子看看 阻尼到底是个啥

只要是能形成跟速度方向相反,大小相关的阻碍就行。最简单的阻尼就是大小与速度成正比,方向与速度相反的。
例如,机构浸在粘稠液体中,构件速度越大阻力就越大,这是阻尼。
再例如,气缸上只开一个小气孔,进出气不顺畅,那么活塞运动速度越快,就越感觉到阻碍。这也是阻尼。
反例,有普通滑动摩擦力的运动副,虽有阻碍,但不算阻尼,因为摩擦力的大小跟速度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