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球型如何加工

楼主(2016-06-20):
这样的球型有什么办法加工吗,材料是用圆钢纯机加出来的,那位大神有解决方案的话,私聊。

网友:
等待大侠指点

网友:
五轴加工中心 铣削出来??

网友:
加工中心通过一编程就出来了

网友:
外形能出来,不过里面的形状就不好说了,里面内径多大呀

网友:
内孔不好做。。。

网友:
知道军用水壶怎么加工出来的吗??

网友:
铸造不行吗???

网友:
可能是焊接的

网友:
数控车球专机

网友:
一般的球阀车床能加工外球面,这个零件加工的难点是内球面。
不知道这个零件内球和外球面的同心度和光洁度要求多高,最好内外球面一次装夹。

1、先车好有螺纹的圆柱面,用类似双面车的车床夹紧螺纹径圆柱面。
2、一端车外圆柱面,比较简单。
3、另一端钻孔,粗镗孔,精镗孔。
4、① 镗内孔,用类似鹅颈的内镗刀,镗刀深入内孔中,要配有特殊的刀塔,要使鹅颈镗刀能伸进内圆球中,不干涉,且加工过程也不干涉。要有充足的冷却。
     ② 镗内孔,用特殊的镗刀,镗刀的结构是刀尖可以绕刀柄上某点在一个平面上转动,镗刀伸入内圆球,刀尖的运动为圆弧,工件旋转,可加工出内球面。

      一点浅薄的想法,请大家指正。

      题外话,有兵工厂做炮弹壳,盲深孔,且孔底类圆球面,这个孔底好像是铣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