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螺丝行业的人进来看看这个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6-06-20):
小弟正在做一台锁螺丝机,从别人那边借来了一套电动螺丝刀的固定方案,里面有个零件我感觉是标准件但是我又不认识,来论坛求教各位懂行的帮帮忙。

网友A:
螺丝吹过来后,接住螺丝用的,小孔对应电批,大孔对应吹螺丝的气管。底下2个绿色的是弹簧片托住螺丝的,电批打螺丝时弹簧片张开,电批回去后复位的。

网友:
自动送料的

网友:
不是标准件,电批头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吹过来后,接住螺丝用的,小孔对应电批,大孔对应吹螺丝的气管。底下2个绿色的是弹簧片托住螺丝的,电 ...

这个结构是要自己做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结构是要自己做的吗?

这个么看你自己需求,自己做么就根据需要制作,配合螺钉和电批头就好了。
嫌麻烦的话也可以在某宝上搜自动锁螺丝夹头 ,把螺丝规格告诉人家,让人家帮你做好。
不过还是建议自己做,比较过程能控制,别人做的么要么尺寸把控不好,要么处理不到位经常磨损,当然遇到良心商家就运气了。

网友:
拿个本本好好学习

网友:
螺丝前面的加持头,侧面的突起是接管的,用震动供料器供给螺钉,通过压缩空气把螺钉吹到夹头位置,螺丝批下来打钉,绿色的是可以开合的,这个我们这里用的很多,可以买,但大多都是自己做的

楼主:
学习了,正在尝试自己做

网友:
自动送钉机构的鸟嘴,鸟嘴的设计是关键中的关键,大部分的卡料就和它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