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为何这个异型销,不到一个月就断裂

楼主(2016-06-20):
请教高手,为何这个异型销,不到一个月就断裂。
我司有一根异型销,都是委外加工的,但是每次不到1个月就会从根部断裂。如下图
说明:材质为CR12MOV,热处理,HRC58以上,表面镀镍处理,异型位置尺寸12,台阶菱形外径14。是否为热处理不当/结构问题/材质不良补充:这个为综合检具上检验孔位用的检测销,不承受任何载荷,员工在拨出来的时候,有点紧,晃动一下,竟然断裂了。
.

网友:
有没有考虑是应力集中。。

网友:
设计的问题

不懂材料力学与热处理的结果。

网友A:
这个是测同轴度的吗

网友:
硬度太大,倒角太小,应该是根部先有裂纹再断裂的

网友:
应力集中区。。根部需要倒角。。。

网友:
硬而脆,为什么一定这么高的硬度。
降低硬度,中间开孔,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什么?

能否告知使用情况。

网友:
如果部件是做好后进行高频淬火,这么高的硬度,比较容易断;我的理解是,在淬火冷却时这个地方应力集中.不知淬火后有没有回火去应力处理.

网友:
我们在快换夹具时经常使用一圆销+一菱销的定位,这样为了取出夹具的时候方便,不会卡死
但楼主这个菱形销上面还有一圆柱台阶,如果圆柱面和下面菱形面同时定位的话就会产生过定位
建议将上面断裂的圆柱面去掉,只使用下面菱形定位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应力集中

网友B:
建议使用20CrMnTi,按下述热处理。

淬火后回火,硬度HRC32~38。
摩擦面渗碳淬火,硬化层深0.8~1.2mm,硬度HRC58~62。

这是我们常用的承受冲击载荷的定位销材料和热处理方式

网友:
设计问题,问题太多一言难尽

网友:
高频表面淬火应该好一点,或者表镀硬铬

网友:
受什么样的载荷?什么工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测同轴度的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使用20CrMnTi,按下述热处理。

淬火后回火,硬度HRC32~38。

这个用于孔位的检测销,都不承受任何载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用于孔位的检测销,都不承受任何载荷

会不会要测的孔不同轴,一推进去断了

网友:
热处理工艺有问题:改为  整体调质处理,销轴部分,进行表面淬火处理或镀硬铬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用于孔位的检测销,都不承受任何载荷

除非热处理造成开裂,否则没有载荷是不可能断的

网友:
如果不受力,那就是热处理的问题。

网友:
硬度太大,倒角太小7 t3 n1 f8 s/ G; Y) 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