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关于热膨胀系数的问题。

楼主(2016-06-20):
问问大家:铸铁的热膨胀系数为11.2*10^(-6)。  这是什么意思?它的单位是啥?
求大家帮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查了很多资料,说法都不同。
一个300长的铸铁零件它经过100度的温度变化,长度是变为多少?求高手指点。谢了...

网友A:
估算一个不精确的长度的话,直接用长度X温差X热胀系数 即可。
精确计算的话,靠这些远远不够。

热胀系数单位很重要,你贴的这个应该是 mm/mm/摄氏度。 英制单位里是 in/in/华氏度

网友:
热膨胀系数分为线膨胀系数和体积膨胀系数,你给的数值是线膨胀系数。系数*温度变化值*原长度,就是变化长度。单位是1/K,计算可以自己算了

网友B:
1米1度1丝,不精确的地方我都是这么估算的

网友:
这个会有不同的说法吗?不就是L'(最终尺寸)=L*[1+/-(T2-T1)*K(膨胀系数)]。一般是准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算一个不精确的长度的话,直接用长度X温差X热胀系数 即可。
精确计算的话,靠这些远远不够。

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算一个不精确的长度的话,直接用长度X温差X热胀系数 即可。
精确计算的话,靠这些远远不够。

如果按MM/MM/度数为单位算的话,300MM的零件变形量就是0.366,这个超出我的所料。。。

网友(点评):
不算精确,但量级基本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米1度1丝,不精确的地方我都是这么估算的

如果以1米/1度/1丝算的话,答案是变形量0.000336米,也就是0.336毫米。对吧

网友(点评):
1米1度差1丝这个还要问怎么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