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吸盘吸附薄板的问题

楼主(2016-06-20):
现有一金属薄板0.3mm厚度,有没有什么吸盘可以吸附这么薄的板,同时不会把薄板吸凹进去而变形的呢,四个角一起吸,希望大虾们给点建议,谢谢了

网友:
干嘛不直接打电话给厂家问?人家等着呢。。。

板面大小没说,板子的挺度没说,板子的材质没说,你说人家该怎么办?

网友:
首先,吸嘴没那么大能耐把0.3MM金属板吸出凹痕;其次,不建议四个角一起吸,因为即使是金属板也会出现双张的情况,建议先将一头吸起来,然后拖走。
建议去网上搜一下 红牛饮料灌自动化生产  那个视频应该有你想看见的东西

网友:
吸盘的吸力是可以调整的,可以调整到能吸起板材又不会留下凹印的压力

网友A:
4月份刚做的机构,吸盘吸附0.12MM硅片(156X156),在气路上加个调压阀,合理布局吸盘数量和位置。没问题的!!

网友:
可以自制网孔吸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4月份刚做的机构,吸盘吸附0.12MM硅片(156X156),在气路上加个调压阀,合理布局吸盘数量和位置。没问题的 ...

能大致说说你用的吸盘数量还有位置吗,因为现在我也面临这个问题,调压阀是加了,但是仍效果不好,我是只有四个吸盘,一般情况下吸四个角的。现在就想着能不能换下SMC吸盘的类型,但是感觉也不太靠谱。

网友(点评):
你那工件是多大 我这个是156X156mm 90的圆上均布3个。

网友:
我不知道你的是什么用途啊,我们公司是一家制罐厂,冲压车间就用的四角气缸吸盘啊,还有双张检测器,问题不大

网友:
有需要可以给你发一张图片

网友:
我们公司的铁材厚度0.22-0.35,板幅1000*10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