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伺服控制器】简单动作应该不需要plc了吧

楼主(2016-06-20):
动作 就是 一个转盘  转一个角度 钻床钻孔  完毕钻床复位  再转一个角度  钻孔  完毕复位这样循环

伺服控制器里如何设置呢?

链接电脑吗?

ps: 纯新手i

网友:
高端的好像可以。

网友:
用PLC 五六百元,自己用单片机也可以控制

网友:
找一下伺服使用手册,你说的这个功能是可以的,反正你不需要变速什么的。

网友:
这个是凸轮分割器的典型应用

网友A:
2K多买个气动分割器,省了不知道多少东西........尤其像你这种新手,伺服和转盘中间的旋转轴就搞晕你.

网友B:
   私服电机,运转需要脉冲信号。能给脉冲型号的东西。PLC,计算机,单片机。或者一起其他跟单片机差不多少的控制板。反正你能给私服驱动器脉冲就行。要是批量做,就考虑成本,做一个稍微贵点就贵点吧,能用是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2K多买个气动分割器,省了不知道多少东西........尤其像你这种新手,伺服和转盘中间的旋转轴就搞晕你.

分割器 是个好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私服电机,运转需要脉冲信号。能给脉冲型号的东西。PLC,计算机,单片机。或者一起其他跟单片机差不多少 ...

层主正解,高手啊

网友:
不需要PLC伺服是可以转的,直接由伺服驱动器驱动,转速由伺服驱动器参数设置,但是你还是需要外接电路来控制驱动器开始或停止,另外一个就是启动或停止的时候比较快,没加减速时间(也可能可以在驱动器参数里面设置,具体质询下厂家),加减速时间控制不好,稍快点的速度,启动或停止的时候,对机构的猛烈冲击,楼主你要有心理准备哦!

网友:
这么简单的动作有必要用伺服吗,一套伺服加减速机要多少钱?完全浪费

网友(2016-11-19):
凸轮分割器+普通马达+减速器,足以

网友:
伺服都用了还差那几百块的PLC,PLC比单片机要稳定多了

网友(2017-06-27):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