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件部分煮黑怎么处理表面?

楼主(2016-06-21):
一端带有带轮的轴,只想把带轮煮黑,轴部分不煮黑,请问轴部分怎么处理?请前辈指教。。

补充内容 (2016-6-21 09:35):
现在的问题是有什么好的办法保护呢?
缠胶带(耐高温的)可行,但是成本略高,而且速度太慢。
正准备用热塑管套上,然后煮黑完了放加热炉让其爆开。
现在想问一下有没有能涂上的材料?

网友A:
建议要么分开做;要么一起“煮黑“

网友:
什么叫“煮黑”。。。。
如果只想带轮发黑的话也容易:用高频感应电流将带轮加热(温度别太高了,不然变成淬火了),然后丢油里冷却

网友(点评):
煮黑,又称发黑,或发蓝。药液与工件本身的材质发生反应生成镀膜,氧化处理后膜厚度在0.5-1.5微米,对零件尺寸和精度无显著影响.钢铁件氧化处理广泛用于机械零件、精密仪器、汽缸、弹簧、兵器和日用品的一般防护和..

网友:
个人感觉实现不了部分猪黑

网友B:
把不需要煮黑的轴保护起来,不与溶液接触

网友C:
刷黑漆怎么样,虽然效果比发黑差

网友:
我就弱弱的问一下,啥叫煮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不需要煮黑的轴保护起来,不与溶液接触

现在的问题是有什么好的办法保护呢?
缠胶带(耐高温的)可行,但是成本略高,而且速度太慢。
正准备用热塑管套上,然后煮黑完了放加热炉让其爆开。
现在想问一下有没有能涂上的材料?

网友(点评):
煮黑用的是强碱,一般的油漆耐不住的,特殊的油漆不必缠胶带便宜,不如想想怎么让缠胶带更方便快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要么分开做;要么一起“煮黑“

分开做,后续焊接!影响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黑漆怎么样,虽然效果比发黑差

容易脱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容易脱落

喷粉怎么样,比刷漆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喷粉怎么样,比刷漆效果好,

喷塑不耐磨,而且太厚

网友:
引用 楼主:
喷塑不耐磨,而且太厚

喷粉是指用电晕放电使粉末类涂料黏附于工件上的一种涂装工艺。喷粉后再经过热熔、固化等步骤,就会在工件表面形成涂膜。
喷塑是将塑料粉末喷涂在零件上的一种表面处理方法。
这两者有很大区别,看仔细了

楼主:
不要沉啊!没有没大神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