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联动配合,跪求大神!

楼主(2016-06-21):
各位论坛神哥,SolidWorks能够实现联动配合吗,我做了一个成形模,我的要求是推进块下行的时候,滑块能够向左滑动完成成型,详见图片。在线等

网友A:
你说的不是什么联动配合问题,而是冲压变形的仿真,应该使用专门的冲压仿真软件,而普通的三维建模软件,是没有这种功能的。

网友B:
两个零件约束一下就可以联动的,我设计的3D模型很多场合都会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不是什么联动配合问题,而是冲压变形的仿真,应该使用专门的冲压仿真软件,而普通的三维建模软件,是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说清楚:到底是模拟钣金的冲压成型,还是仅仅是模具内斜锲与滑块的动作?

钣金的冲压成型,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零件约束一下就可以联动的,我设计的3D模型很多场合都会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