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轴加工顺序

楼主(2016-06-21):
请教各位老师傅,15的轴,有外螺纹套丝工艺,还有铣扁和铣键槽的工艺,是先套丝还是先铣扁?
主要是毛刺的问题,先套丝,再铣扁、铣键槽完以后螺纹里面都是毛刺,螺母手动很难旋进去。
先铣扁 铣键槽,再套丝的话,不连续容易损坏板牙!
请教如何排工艺?如何减轻毛刺

网友:
个人感觉先螺纹,洗键槽和扁之前找个东西类似于胶带之类的缠一下,是不是好一点;

楼主:
查了很多书,都没有连贯的工艺顺序,结合百度,基本确定是先螺纹了,就是毛刺太大,不好去除

网友:
恩,不然螺纹损坏,严重的话零件很有可能要报废,加工螺纹之后保护一下就可以,找个强力磁铁把毛刺全吸走

楼主:
我们是做批量的,可能刀具不好,铣扁用的是齿轮式的刀,毛刺很大吸不走,已经成翻边了

网友A:
目前很多厂都是先攻螺纹,后铣扁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很多厂都是先攻螺纹,后铣扁方

如何减少或去除扁方后毛刺进入螺纹内?

网友:
回一下丝

网友B:
用螺母或者废弃的套丝工具走一遍,是否可行?

网友C:
楼主这个一般工序是先套丝在铣加工,至于铣完之后有翻边毛刺,从刀具和切削参数上想想办法,提高转速,减小进给,看能不能减小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螺母或者废弃的套丝工具走一遍,是否可行?

应该可行,但是现在工人都计件的,效率太慢,如何能再源头减少毛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一般工序是先套丝在铣加工,至于铣完之后有翻边毛刺,从刀具和切削参数上想想办法,提高转速,减小 ...

有什么好刀吗,我们其实一般不是铣刀铣的,是装两把T型刀,工件插进去

网友D:
先螺纹了,就是毛刺太大,不好去除

网友E:
先螺纹,铣扁,再套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螺纹,铣扁,再套牙

套牙两次,太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螺纹了,就是毛刺太大,不好去除

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螺纹了,就是毛刺太大,不好去除

就是普通的整硬铣刀,16的就可以铣扁。楼主能否分粗精铣,粗铣给精铣留0.5的量。铣键槽产生的毛刺只有一个个去了。

网友:
这个得用好的刀具,既能提高效率,又能节省成本。现在这个是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