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咨询各位大侠ansys workbench分析薄板变形

楼主(2016-06-21):
咨询各位大侠一个问题:
我在进行仿真一个薄板的仿真,薄板下面是60个支撑点(仅仅向上支撑,不是固定的),需要计算薄板的变形。
计算方法如下:
1、在Geometry中生成一个2000x2500x0.5的薄板
2、在Geometry中采用Point生成60个支撑点,Point的类型为Point Load,具体可见下面图片
3、在Model中进行有限元分析,赋予材质,划分网格,加重力,加支撑(采用Supports-->Displacement-->Z Component =0,X=Free,Y= Free)
4、进行计算,所得结果变形量极小。

请教各位大侠,我这种方法对吗?

实际情况是变形量有10mm

网友:
再检查下约束。

网友A:
另外下面的支撑是刚性支撑还是弹性支撑。如果是弹性,那就不能这么约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下面的支撑是刚性支撑还是弹性支撑。如果是弹性,那就不能这么约束

版主,您好!
实际情况是:把薄板直接放置在60个小柱子上。所以我给当做了刚性Z方向为0,其他X,Y没有给约束

麻烦版主给分析下,非常感谢!

我还采用了另一种方法,就是60个小柱子其实是在6条刚性导轨上的,所以我另一种方法是把薄板分成了7块,加入60个点,7块间采用contact-->bonded连接,然后同样加入采用约束,Z=0,X,Y没有给约束,这样仿真结果就是10mm左右。

我实在想不明白这两种方式有何区别,第二种方法虽然分成了7块,但是采用bonded连接,和1整块有啥区别呢,仿真结果差距几个数量级。

网友B:
分析类型呢,你该不会是用静态力学吧,考虑过非线性变形吗

网友A:
从你的图片看,应该没有这么大变形。你单位搞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析类型呢,你该不会是用静态力学吧,考虑过非线性变形吗

我是用静力学分析的(Workbench里面的Static Structure),还需要分析非线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图片看,应该没有这么大变形。你单位搞错了吧。

版主好!
采用上面第二种方法,仿真结果在附件中,可以达到13mm,我刚开始学习Ansys,搞不明白这两种方法的区别在哪里,感觉差不多啊

网友A:
你换个方法,用弹簧固定第一种方法中的点,看看有什么区别,没有的话,那基本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换个方法,用弹簧固定第一种方法中的点,看看有什么区别,没有的话,那基本就这样了。

刚刚试了下,采用elastic support时,只能选择面,不能选择我之前设置的点。
请教版主:我将薄板分成7份,采用bonded连接,和直接一块大薄板,这个有限元分析计算时,有什么区别吗?谢谢!

网友A:
基本没什么区别。但是尽量不要这样。里面有时候会造成刚度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没什么区别。但是尽量不要这样。里面有时候会造成刚度过大

我也是觉得区别不大,但是一个变形2um,一个变形13mm,郁闷死了...

网友A:
看不到你中间如何设定的。设定最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你中间如何设定的。设定最关键。

版主大侠好!

我中间没设定特别的,在主贴中,有连接设置的图片,其实就一个displacement设置

网友(点评):
我是说你bonding的设定。另外,contact位置尽量远离约束。

网友(点评):
我的bonding和约束好像在同一条线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您好!
实际情况是:把薄板直接放置在60个小柱子上。所以我给当做了刚性Z方向为0,其他X,Y没有给约 ...

因为采用bonded后,说明板与板之间的单元是采取特定方式相连的,这种相连接的方式是有限元其中一种连接方式,可通过solution里面查看对应连接图。所以说,连接关系的板与一体板是有差别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主,您好!
实际情况是:把薄板直接放置在60个小柱子上。所以我给当做了刚性Z方向为0,其他X,Y没有给约 ...

其实,像你这样的做法,你是可以把板分割成像你这样子的,只是分割后你要把分割后的板块共享拓扑关系就行。用form a new part功能。这样就可以保留分割块的边界,但是半还是一体的,不需要设置连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像你这样的做法,你是可以把板分割成像你这样子的,只是分割后你要把分割后的板块共享拓扑关系就行 ...

钢铁大侠好! 采用form new part 后,进行仿真,数据变化为9mm,另一种方法为微米量级,唯一值得注意的是后者sovle时,有invalid geometry的报警,但是仍然有计算结果。

网友(2017-03-22):
想请问你,这个薄板,你试如何划分网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