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的连接,高手进!!!

楼主(2016-06-21):
A和B连接,钣金件,厚度1.5mm,A可以翻开,本来想用合页,但合页连接的话要要螺丝或者铆钉,会凸出来,影响外观,有什么好的方法没有?保证美观,AB两个之间的间隙小

网友A:
a下面装液压挺杆,高大上,我们有设备这样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下面装液压挺杆,高大上,我们有设备这样搞的

大虾有图片没有,发一个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虾有图片没有,发一个看看

我去车间看看

网友:
橡胶合页
暗合页, 要求留出4mm间隙
四轴铰链
联动铰链

找本TAKIGEN的样本看看

网友:
用合叶就一定要螺丝、铆钉?碰焊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4#说的暗合页成本低,2#的挺杆成本高,自己选吧

2楼照片也没发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车间看看

大虾,照片有没有啊

网友:
薄薄的合页,焊在里面,或者在里面弄连个搭子,焊弹簧插销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虾,照片有没有啊

发货发掉了,等下次装配我拍

网友(2016-08-17):
为什么不用推拉式的?使用连杆,拉出来时,顶上去,平齐。。。 个人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