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求助,钣金件批量输出DXF展开图

楼主(2016-06-21):
求大神弄个批量将钣金零件输出成DXF展开图的方法。

网友A:
如果你用的CNCKAD来排版的话,用它里面CADlink模块可以实现,我在solidworks上是实现了,直接在一个装配体上自动输出平板形式DXF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的CNCKAD来排版的话,用它里面CADlink模块可以实现,我在solidworks上是实现了,直接在一个装配体 ...

简单的步骤是什么,学习一下

楼主:
能讲下步骤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讲下步骤吗?

你希望自动转出DXF格式是用来排版激光或者塔冲落料吧?如果用CNCKAD这个软件来排版编程的话,它自带有个CADlink的插件,安装后在solidworks里出现一个CADlink的插件,点选后按里面设置,中文的很好懂,设置好就可以了,可以点选一个装配体,然后将所有零件展开转换到目标目录。也可以框选你要转换的所有零部件转换到指定目录。其实它首先输出的是DFT格式的,这个格式就可以用来排版编程了,没必要DXF格式,输出DXF要点选为每个零件输出DXF,那么在目标目录里会有DFT和DXF两种格式文件。
这个模块是收费的,多数切割机冲床厂家自带CNCKAD没有这个模块,甚至连自动套料模块都没有。

楼主:
木有CNCKAD,不过还是谢了。某宝上面有插件,100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木有CNCKAD,不过还是谢了。某宝上面有插件,100块。

.。。。那个插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它仅仅是个solidworks的宏程序。功能是将solidworks零件图转为工程图,工程图转为dxf格式,对生产来说鸟用没有。而且其实免费就可以实现,都是solidworks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