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钣金件批量输出DXF展开图的方法

楼主(2016-06-21):
出展开一般步骤如下图,怎么批量?

网友A:
SW工程图里不是自带展开图视角吗?都没必要展开啊,楼主的批量只是批量展开吧。没必要啊,反正出工程图的时候里面要标好尺寸,另存为DWG什么的就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工程图里不是自带展开图视角吗?都没必要展开啊,楼主的批量只是批量展开吧。没必要啊,反正出工程图的时 ...

下料图给激光机下料使用,工程图给折弯焊接等使用,下料图要保证比例,内部不能有中心标线什么的,如果用工程图转 很容易出错,而且工作量大,图纸处理也麻烦。

楼主:
自己录的宏程序不能直接使用,需要调试,小白不懂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