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机如何实现将产品运转一圈

楼主(2016-06-21):
如图输送机,当产品晕住到最后,如何实现将底部定位夹具运转回原位???各位大神烦请指点下小弟

网友A:
LZ 可以考虑做成链板线,在单节链板上做定位装置(定位尺寸要求不高的话),这样就可以循环利用啦

网友:
头脑风暴一下,还真有个思路,就把托盘前面固定在输送带上,让托盘可以绕前面的横向边线转动,托盘后面可以翘起,使用弹力绳拉住。

网友:
那为何不把底部夹具变窄呢?按照你的绘图比例,假设产品实际长度20,你何不把夹具长度也设为20左右,单排夹具固定单排产品,切把出料前端辊子直径加大(其实加不加大无所谓了,只要能固定夹具不脱落就行)。

网友:
你的产品是什么材质的、质量多大?可否用强磁吸附省去夹具?

网友:
能不能把定位夹具直接固定在皮带上呢?如果黑色长条物就是产品,那么这个产品相对于夹具,长度还挺大的,可以把定位夹具长度尽量减小,可以增加宽度。两输送带之间留点容许夹具翻转的空隙,算好速度,当产品从上一个输送带带传到下一个输送带时,零件前端刚好顶到定位夹具,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可以考虑做成链板线,在单节链板上做定位装置(定位尺寸要求不高的话),这样就可以循环利用啦

这个不错!谢了!刚毕业什么都不懂,哎!

网友:
新手吧?
做一条返板线+升降/平移 ok 啦.

网友:
“如图输送机,当产品晕住到最后,如何实现将底部定位夹具运转回原位???各位大神烦请指点下小弟”?

???????给产品打了杜冷丁啦还是给他吃了苯海拉明啦还是给他嘴鼻里捂了乙醚啥的啦????

本社区,“点评”无法修改,这是好事儿!
本社区,自己写的帖子有“编辑”功能,这是好事儿!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平面圆弧转弯滚道

网友:
这么多人出主意我就不说了,可以考虑跟踪夹具

网友:
转接部分的底部使用滚珠实现!

网友:
上下输送. O. ?) c& o6 t. l5 v

网友:
用有固定条的输送带 或者用链条板

网友:
可以的加我qq1312807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