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涂层的产品不允许超声波清洗?

楼主(2016-06-21):
有什么涂层的产品不允许超声波清洗?8 R8 M# [3 n) F$ x8 S

网友:
涂层就是涂在零件表面呗,超声波清洗本来就是清洗那种吸附于表面的杂志的。说白了不允许使用超声波清洗就是怕把涂层像杂志一样洗掉吧,至于说是什么涂层,我觉得这个肯定和加工工艺还有你的超声波清洗都有关系吧,就算你是镀金的,要是镀的很垃圾,而你的超声波机器又很nb照样被震下来了吧。本人小白,纯属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