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钣金件怎么做

楼主(2016-06-21):
板厚1.5  材料Q235A  大的外圆是68

网友A:
这个形状不难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形状不难做啊。

具体讲一讲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讲一讲

示意图

网友:
先把边全部折好,最后弯那个圆,圆应该会稍微椭圆点

网友:
是加工还是建模型?加工的话还是先冲孔,然后折外面的边再折内部大圆。

网友:
小钣金模具冲出来+模具折弯
大钣金割出来+折弯机折

网友:
感觉用线切割最简单,哦看错了,是钣金件

网友:
看你有多大的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意图

我问你怎么制造 不是画  画我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