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的高手帮我看看这是什么东西,万分感激……

楼主(2016-06-21):
社区的高手帮我看看那个白色跟黑色的是什么东西,好像是气缸,但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气缸

网友A:
是不是要卡链条的定位的阻挡气缸??

网友B:
楼主找本亚德客的气缸资料,根据图片看应该是MD,MK系列多位置固定型气缸这种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要卡链条的定位的阻挡气缸??

是的,就是卡链条定位的,就不知道是什么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找本亚德客的气缸资料,根据图片看应该是MD,MK系列多位置固定型气缸这种类似的。

万分感谢,我查查看,

网友:
三楼正解,谢谢分享。

网友(2017-02-18):
图片交代不够清楚,目测是阻挡气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