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人机抗风

楼主(2016-06-21):
1.多轴无人机如何抗风:多轴无人机的飞行原理为通过旋转带螺距的桨叶产生下压风形成升力。做方位移动通过改变反方向电机转速提高升力,使飞机产生倾角,这样升力被分解为向后的推力以及向上的升力。通过同样的原理抵抗风时无人机默认为以风速在飞行只是对地速度为零。抗风分两种情况,第一姿态增稳模式,由于增稳模式没有定位无人机会随风飘一段来泄力只要手动回到要去的位置就可以,只是需要不断修正比较麻烦。第二就是最常用的GPS模式,由于加入了定位无人机不能通过改变位置泄力需要通过反向倾角来泄力。原理就是形成反向于风的倾角,通过推力来抵抗风。
2.多轴无人机能抗多大风:多轴无人机的抗风大小和它的轴数以及动力冗余有很大的关系。轴数越多抗风越协调修正越细腻,动力冗余越大抗风越大。风可以视作飞机的空速。但是要考虑到逆风飞行。飞机推力就是风速+地速。但是控制系统会默认姿态倾角小于30度,所以一般不建议6级以上大风时风行。当飞机倾角抗风超过30度会出现随风飘走或者翻掉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到四轴能够实现空中悬停,猜测是通过重力加速度积分后得到的位移变化,从而通过调节实现悬停。那么关于 ...

组合导航,你的说法是对的。多谢指正

网友A:
考虑到四轴能够实现空中悬停,猜测是通过重力加速度积分后得到的位移变化,从而通过调节实现悬停。那么关于抗风也能够通过加速度计积分得出偏移量,而不完全是通过GPS来实现。(GPS有一个精度的限制,能否通过这两种方法共同实现关于位置偏移的问题?)以上只是一些个人想法,对无人机不是太了解。之前做过自平衡小车,控制原理和四轴有类似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