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的供给方法

楼主(2016-06-21):
论坛的各位大神,要用机械手把图片中的轴埋入模具中,一次埋两个,轴长43,直径8,轴中间比两端大一点,轴中间是齿状的,,有什么好的供给方法?

网友:
刚好我最近看到,首先是毛坯送料,在机械手抓取到模具中,在锻压

网友A:
点阵料仓最稳定

网友A:
如果不怕碰伤,振动盘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怕碰伤,振动盘也可以

这轴有点长,振动盘会太大,空间不够

网友(点评):
震盘上面还可以加料仓的。让料仓给震盘供料,震盘里面料尽量的少,一来防止碰,划伤,二来不需要因为储料问题把震盘做的贼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阵料仓最稳定

客户不同意,说效率低

网友(点评):
急死我了。。。。。。然后呢?????????????合格的效率是怎么个高法?我再喝两口。。。

网友:
放的时候看看偏方有没有要求

网友:
有方向要求吗?
哪一头埋入模具?

网友(点评):
老大,有图片呢。要放进模具中呢。。。。。。

网友:
不知道你們是怎樣成型,但我見過耳機插頭注塑的供料方式,看看適不适合?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Q2ODU1NzM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