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熟悉这个东西的吗?集中润滑泵里的

楼主(2016-06-21):
就是这种润滑泵,以前正常的工作压力是25~30mpa,最近出现了故障,先是不能自动换向,还没查清楚原因,后来发现工作压力一直在10mpa以下徘徊,调不高。后来 把 第一张图片上的东西拆出来后  发现 活塞销来回不是太灵活,  弄了弄就装进去了,后来干脆就没压力了。怎么搞?

网友:
偶件也能弄一弄????第一次听说。

网友A:
是这个断了吧,你仔细看看两个端面有没有断裂面。我以前的液压机上也出现过这个问题,最后拆下来发现断了,记得这个是液压磅上的什么阀的芯子。

网友:
没压力查泵啊   连轴的什么的最容易出问题

网友:
没有见过你这一种的

网友:
泄压的吗?

楼主:
我现在搞不清楚这种设备的油路原理,如果有个切面图或者动画演示下就好了

网友(点评):
哈哈哈,拆下来,弄一弄,装回去,装反了,就彻底没压力了。

楼主:
之前一台相似的设备,不能自动换向,后来查出其中一个 压力传感器(压力阀)坏了,没现成的配件,等配件买回来装上去再看看了。

网友:
它是递进式分配器里的阀芯,也可以叫做活塞,好像没法单独买

网友(点评):
一目了然,佩服。

楼主:
那个阀芯不是 递进式分配阀里的, 是泵体里的零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阀芯不是 递进式分配阀里的, 是泵体里的零件

抱歉,我没有泵的资料,建议找供应商咨询

网友:
这不是换向阀里的阀芯吗?

网友:
再装的时候有没有更换密封圈?

网友:
是否把里面的弹簧忘了

楼主:
没有密封圈  也没有忘记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密封圈  也没有忘记什么东西

没有弹簧,活塞怎么运动???

网友:
最好能把泵的标签贴一下图
拆过一个干油润滑泵,但是不带分配器,是一个偏心轮带多个柱塞泵
压力没有,也有可能是某些地方泄露了,
泵头一般不太容易坏,但是容易进沙子,柴油清洗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仅供参考

网友:
我单位现场有两台,就是柱塞泵里的柱塞,我拆了从新装的,我这是油路堵塞了,导致不出油,压力正常。

网友:
是不是没有装好,查看下还有没有其他原因

网友:
阀芯磨损了,保不住压力了

网友:
1.不能自动换向要检查换向阀是否正常,2.压力低看看是否有漏点或者泵的吸油点两个口有无杂物阻塞,3.第一图的柱塞偶件泵头中一般左右各有一个不能混装,4.拆解泵头后要清洗干净将各部件原位装回,5.启泵后要排气否则也会不起压

网友(2016-07-21):
这类似的阀体做过,多到16出口,和上面那哥们上的图原理一样,压力不够应该是磨损了,漏液,只有换总成,自己加工精度可能达不到,而且成本要高。

网友:
没见过 帮你顶上去

网友:
这是个出口液压也动力反馈调节装置,类似与液压先导里面的小阀芯。可作为限压或流量控制。
类似于限压式的变量泵液动力调节装置。

网友(2016-09-13):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断了吧,你仔细看看两个端面有没有断裂面。我以前的液压机上也出现过这个问题,最后拆下来发现断了, ...

厂家专业生产齿轮油泵的!润滑油泵的,有需要的时候可以联系我哟  东莞泊泵机电设备有限公司!!13809646217

网友(2017-05-03):
那是黄油泵的溢流阀心,经常修这种泵

楼主:
最后是泵体的一个装置坏了,那玩意我没拍照,估计是出油的什么玩意,然后压力阀或者叫压力开关也坏了。

网友(2024-07-30):
分配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