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机缸体测绘零件图基本完成,恳请各位斧正

楼主(2016-06-21):
给位前辈,帮忙看一下之前请教的压缩机缸体测绘零件,现在零件图基本完成,恳请各位指出错误与不足!

网友:
缺了很多孔位尺寸吧。你这是活塞压缩机机腔体吧?

网友:
加工图一张A1应该可以画出来,铸造图要画一张A2。

网友A:
大侠,这个是压缩机缸体?怎么看怎么不是。
就测绘,装配面是带有两个弹簧销的面,这个面的平面度没有标出,粗糙度3.2合适与否看密封方式;行位关系应该都根据这个装配面来确定;弹簧销孔的位置度、尺寸公差没有标出,这个直接影响装配;
中间像是排气通道和吸气通道的六个孔,位置度、圆柱度,和其他件怎么装配;
带两个孔的侧面A根据图纸确定不了位置,行位要求也没标;
以上单看零件能确定的,根据实际的装配情况肯定还有很多没有标注。大侠这个图纸,只是画出了外形而已,零件尺寸的精髓一点也没有。更别谈技术要求了。大侠对这个零件是怎么做出来的好像没有什么认识,看看基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这个是压缩机缸体?怎么看怎么不是。
就测绘,装配面是带有两个弹簧销的面,这个面的平面度没有标出 ...

很感谢指出其中的问题,目前正在从基础看起,测绘这个零件主要是练习的,后面还有好的多东西要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