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位移控制

楼主(2016-06-22):
用什么东西可以控制一根轴旋转特定角度后停止呢?轴是用变频电机通过齿轮组传动来带动的。

网友A:
你这问题 和论坛的另一个帖子有重复,可以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问题 和论坛的另一个帖子有重复,可以去看看

哪个帖子啊,能说具体点吗?我好搜索!谢谢!!!

网友:
在论坛里面搜索  分度盘  看有没有你所需的资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个帖子啊,能说具体点吗?我好搜索!谢谢!!!

搜分度盘,看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分度盘,看了么?

我想从电气方面来控制这个,就是说能不能给轴上安装某个装置,在轴旋转过固定角度后给变频器一个信号,电机就停下来了。补充说明:角度控制为60度一停,精度不要求太高,应用也不是太频繁,就是开始安装零件时需要轴转动60度停一下!

网友B:
楼主可以查查数控车的电动换刀架看看,希望对你有启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从电气方面来控制这个,就是说能不能给轴上安装某个装置,在轴旋转过固定角度后给变频器一个信号,电 ...

你的轴用什么来带动的,普通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查查数控车的电动换刀架看看,希望对你有启发

嗯!那个我大略知道,我换过四把刀的旋转刀架的那个编码盘。只是我这个机构中工作时轴是一直转动的,就不需要测量了,只是在每次开机前需要测试那么几次呢!不知道电动刀架那个编码盘能不能实现我的要求,我对那个不是太熟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从电气方面来控制这个,就是说能不能给轴上安装某个装置,在轴旋转过固定角度后给变频器一个信号,电 ...

考虑安装一个 PLC 么?让PLC 对 变频器进行控制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那个我大略知道,我换过四把刀的旋转刀架的那个编码盘。只是我这个机构中工作时轴是一直转动的,就不 ...

电动刀架是电器粗定位,精确定位是靠 机械 鼠齿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轴用什么来带动的,普通电机??

因为轴需要无级调速,所以使用的是变频电机和减速器,轴一秒钟转动0~10圈!不知道能不能测量轴的转角后发信号来控制变频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动刀架是电器粗定位,精确定位是靠 机械 鼠齿盘。

那这个感觉就有点麻烦了,我不知道伺服系统中的那个测量角位移的行不行呢,不知道您对这个熟悉不?

网友D:
要求精度多少?转速多少,伺服可以的,位置控制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求精度多少?转速多少,伺服可以的,位置控制模式。

轴的转速0~10转/秒,角度精度要求不是太高,正负2、3度就行!

网友(点评):
伺服可以的,位置控制模式。不要编码器,加个位置开关。

楼主:
引用 楼主:
轴的转速0~10转/秒,角度精度要求不是太高,正负2、3度就行!

嗯嗯!知道了!我这方面经验少,谢谢您的指导了!

网友:
用步进,大轮带小轮增速,定位精度高,价格比伺服便宜比变频略贵,变频电机定位准头差除非加电磁离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