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编码器的使用请教

楼主(2016-06-22):
请问旋转编码器能不能安装在轴头上测量轴的转动角度而给轴的驱动电机发信号使得轴在转过特定角度后停下来呢!补充说明:驱动电机为变频电机,我是想问旋转编码器能不能直接给变频器发信号是的变频电机停下呢!

网友A:
变频的还想驱动一定角度?,最好还是伺服,或者步进。
如果是伺服没有什么大问题,参见数控车  车螺纹 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的还想驱动一定角度?,最好还是伺服,或者步进。
如果是伺服没有什么大问题,参见数控车  车螺纹 原 ...

但是我们这个机构一次运行得一个多月呢,这样的话不知道伺服电机能不能长时间运行呢?还有就是散热问题

网友:
做过步进电机加编码器,长期运行没问题!变频电机?没弄过!

网友:
这样停是可以,但是停不准你要的角度啊。

网友:
   准确的,我觉得还得是私服或者步进。

网友:
要不搞个带刹车的变频电机?到达预定位置后输出信号给刹车让电机轴停止?感觉还是会有误差啊~

网友:
有些品牌的变频器有符合你要求的位置定位功能,比如西门子的G120系列,具体看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