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1/16-14UNS-2A 大、中、小径 谢谢大家啦!

楼主(2016-06-22):
各位高手们,能不能帮我算下,谢谢了!
自己不会算饿 哎!

网友:
你不会算不要紧,这个可以查表的,

网友(点评):
哎,看来真的没希望了

网友:
非标的吧?1-1/16-14UNS-2A 查不到有这个

网友A:
可以参考标准ASME B1.1 计算
以下是我计算的供参考
大径1.061-1.0507
中径1.0146-1.0093
小径0.9836-0.9629

楼主:
非常感谢 大哥百忙之中帮小弟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标准ASME B1.1 计算
以下是我计算的供参考
大径1.061-1.0507

非常感谢 大哥百忙之中帮小弟计算!

网友:
你确定那就是对的?

网友:
The ALLOWANCE is 0.0016in.

网友A:
本来是0.0015948in的,我按0.0015算的,相差不大,建议楼主自己核对。我的只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是0.0015948in的,我按0.0015算的,相差不大,建议楼主自己核对。我的只供参考。

可以参考标准ASME B1.1 计算
以下是我计算的供参考
大径1.061-1.0507
中径1.0146-1.0093
小径0.9836-0.9629

以上数据是如何计算的?第一次碰到这样的问题,迷糊

The ALLOWANCE is 0.0016in.又是如何选择的呢?

望大神指点迷津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上数据是如何计算的?第一次碰到这样的问题,迷糊

The ALLOWANCE is 0.0016in.又是如何选择的 ...

其实我没看这帖子之前,也不知道结果。
但我稍微自己动了下手,就知道了。
看到帖子,根据楼主的问题,按楼上几位提示,找到两份资料,下载下来,大概看了看,自己算出结果。总计时间就十几分钟。
楼主,如果咱俩同时应聘一个职位,我瞬间自信心爆棚了就。。。。。。

网友A:
其实我也是看到问题后才查的资料,因为工作中可能也会出现此问题,以前也没有遇到过,ASME B1.1有中文版的,里面有说如何计算的。百度搜索就可以。自己计算一次就能明白(建议第一次计算时可以先计算我前面发的图片上的1 1/8-10 UNS,如果算出来的结果与图片上的一样说明方法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没看这帖子之前,也不知道结果。
但我稍微自己动了下手,就知道了。
看到帖子,根据楼主的问题 ...

大哥!我是刚接触,真不懂呀 ,所以在此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也是看到问题后才查的资料,因为工作中可能也会出现此问题,以前也没有遇到过,ASME B1.1有中文版的 ...

恩, 我再研究研究,不懂再请教,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