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材用螺钉连接时,怎么选螺钉的型号

楼主(2016-06-22):
比如5mm厚的2块板用螺钉/螺栓连接,应该选择M几的螺钉/螺栓,然后长度多长,我查了查工具书,没找到。。

网友A:
看看书机械设计~螺纹连接……你以为工具书是什么都能查到?

网友:
长度够套螺帽就OK了,力不大就M8,力大查表

网友B:
这个要自己判断的

网友C:
首先,你要理清思路
1.用在什么场合,强度有要求否
2.空间够不够,放扳手,力矩,螺丝刀。
3.美观要求,露头还是不露头
4.成本要求,性价比越高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书机械设计~螺纹连接……你以为工具书是什么都能查到?

我真以为工具书啥都能查到呢。。。,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自己判断的

我怕这个有严格的规定,所以不敢自己选,所以上来问问。。

网友(2017-03-31):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要理清思路
1.用在什么场合,强度有要求否
2.空间够不够,放扳手,力矩,螺丝刀。

能否说明下设计的时候,螺钉选用具体要考虑哪些问题吗?

网友:
连接位置防松还是要有垫的,看你孔的钻多大太,还有看受力情况

网友:
选用你们常用的,合适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