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塑料件齿轮的模数设定

楼主(2016-06-22):
目前有个方案,需要用到齿轮传动,但是对于齿轮模数的确定有点不太了解,最大转矩200g*cm,,两个齿轮直径为1cm, 大的转盘为3CM, 电机转速在60---100圈每分钟,,,求大神帮忙分析下,,

楼主:
现在准备用10/14的模数,也就是齿轮14齿,,单齿的最宽为1.2mm,,,不清楚这个强度怎么样

网友:
自己校核一下吧,钢的强度极限换成塑料的

网友:
这个齿轮,你把齿数定了、直径定了。那齿轮的模数是一定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