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推力计算

楼主(2016-06-22):
已知电机参数和滚珠丝杠参数,怎样求得丝杠输出的扭矩和推力?如:电机选用多摩川200W,丝杠选用20直径的,那么丝杠的最大输出扭矩和推力是多少?

网友A:
这个真不该在这里问啊,机械手册一翻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设计手册、产品样本,网站上都能找到计算方法

产品样本中大多数都是根据要求选择合适的电机或者丝杠,我现在电机和丝杠的型号已经确定了,想算一下极限推力和极限扭矩,而不只是仅仅满足要求,网上只有查的话只有这个公式:Ta=(Fa*I)/(2*3.14*n1) 式中 Ta:驱动扭矩kgf.mm; Fa:轴向负载,单位N(Fa=F+μmg, F:丝杠的轴向力,单位N,μ:导向件的综合摩擦系数,m:移动物体重量(工作台+工件),单位kg,g:9.8 );l:丝杠导程,单位mm; n1:进给丝杠的正效率。但我并没有在产品样本手册中找到,而且这个公式适用于非精确的匀速段,我想知道加减速段情况是怎样的?

网友(点评):
你的这个公式是这样的:输入功=丝杠的扭矩Ta * 2*3.14;输出功=Fa * I;输入功 * 效率n1 = 输出功 就是你的那个公式了。

网友(点评):
不管是匀速,还是加减速,“输入功 * 效率n1 = 输出功”总是成立的。所不同的只是在加减速时计算输出功要计入惯性力所作的功(即推力要计入惯性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不该在这里问啊,机械手册一翻就有了

产品样本中大多数都是根据要求选择合适的电机或者丝杠,我现在电机和丝杠的型号已经确定了,想算一下极限推力和极限扭矩,而不只是仅仅满足要求,网上只有查的话只有这个公式:Ta=(Fa*I)/(2*3.14*n1) 式中 Ta:驱动扭矩kgf.mm; Fa:轴向负载,单位N(Fa=F+μmg, F:丝杠的轴向力,单位N,μ:导向件的综合摩擦系数,m:移动物体重量(工作台+工件),单位kg,g:9.8 );l:丝杠导程,单位mm; n1:进给丝杠的正效率。但我并没有在产品样本手册中找到,而且这个公式适用于非精确的匀速段,我想知道加减速段情况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