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四足机器人的动力总成,液压传动系统如何设计

楼主(2016-06-22):
请教,本人最近在做一个四足机器人的动力总成部分,使用发动机与恒压变量柱塞泵提供动力,由于动力部分与机器人结构部分是分开做的,目前仅知道发动机与变量泵的具体参数,求大神,我该如何进行这个液压传动系统的设计?各液压元件的选型又该如何进行?

楼主:
有做过这方面的大神进来指导一下

网友:
可以合作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做过这方面的大神进来指导一下

你指的是哪方面的?

网友A:
国人工厂用液压系统涉及到相关的一些系统,如闭式回路得要有做过闭式回路的人来做才行;红毛不这样认为,用红毛的想法是:都是液压的东西,有啥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人工厂用液压系统涉及到相关的一些系统,如闭式回路得要有做过闭式回路的人来做才行;红毛不这样认为,用 ...

一般的液压系统设计都是从负载那边开始算起,但此时由于不知道四足机器人的具体动作,负载大小是不知道的,对于我这种只有泵参数的其液压系统该怎么弄?急急急。。。

网友(点评):
那多半不好搞。不过你如果有模型,我们可以帮你做计算,做选型。价格电话讨论。1350182411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作顺序正好相反,你应先把你的工况描述清楚,然后根据工况和要求来选型和设计系统,而不是反过来
你把问 ...

多谢交流指导,我先把有些资料从另一方看能不能拿过来。。到时候在沟通交流

网友C:
行走机械还分开了设计,搞反了兄弟,为了紧凑必须一起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行走机械还分开了设计,搞反了兄弟,为了紧凑必须一起考虑

是吧,不过关系不大,我们这边先紧凑设计了,再装到他们的架子上,然后再进行优化调整吧

网友(点评):
看样子你接触液压时间不长,很多液压附件挺占地方的,记住我一句话,把液压附件放在最后考虑的一辈子也不懂液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