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堆叠该如何计数

楼主(2016-06-22):
问题如图片上所述。产品为350*300*1mm的快递信封

网友A:
直接计算重量怎么样?用压力传感器~
说实话,信封的抛出速度很快吧,没接触过可以这么快速度下计数的装置(恩,毕竟我是菜鸟,不要嘲笑哈)
或者验钞机里面的那种计数装置?我目前就想到这个了
哈哈,在下愚见,仅供参考~

网友:
没想到,另一种想法就是把槽B结构改一下,让信封一个一个掉落,方便计数或者其他形式,个人愚见,楼主见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计算重量怎么样?用压力传感器~
说实话,信封的抛出速度很快吧,没接触过可以这么快速度下计数的装置 ...

传感器是找到了
怎么实现计数传递是个难题

网友:
在抛出位加个传感器计数就可以了